[存储] 拆了个刻录机,貌似可光雕

楼主(2019-04-11):
火大,把办公电脑光驱拆了,拆完想想还是装上去还原。
电源保险用一段印制蛇形线代替,主轴旁边有一红外传感器用于定位,支持光雕

网友A:
好像可以用7135的稳流芯片驱动,先做一个点烟器能不能点蜡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用7135的稳流芯片驱动,先做一个点烟器能不能点蜡烛。

光雕不是用来做激活雕刻机,是指通过软件控制,可以在光盘未写数据的空白处刻出图案来,我也有个支持光雕的刻录机,玩过几次,太费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雕不是用来做激活雕刻机,是指通过软件控制,可以在光盘未写数据的空白处刻出图案来,我也有个支持光雕 ...

这样的用法的确是挺费盘的 光雕是雕在光盘的另一面的

网友:
目测这个第一个板子出自韩国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用法的确是挺费盘的 光雕是雕在光盘的另一面的

我手上这个不是雕在另一面的,就是写在数据面,所以700MB的CD,实际上一般刻的数据内容不超过100MB,要留出面积来刻图案。这东西,也就是小年轻泡妞时可以用用,象俺这样的老头也就是玩个新鲜,感觉完全不实用。

您说的雕在另一面的,是要专用的光雕盘吧,普通光盘背面是烧不了的啊,俺手上的刻录机是刻在数据面的,用普通光盘即可(好多年没玩了,印象中好象还需要特殊版本的nero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