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固话改光纤,请问大家有坚持保留电话线的不?

楼主(2019-04-11):
请问大家有坚持保留电话线的不?中国电信强行停我固话N天.前天,我一个工信部投诉,今天突然电话来想我快速解决了事.说什么铜缆老久. 雨天线路漏电 有沙沙声.又说什么总机没人生产等解释.提出两个所谓的方案,1.改光纤 2改手机用固话号码.要是我要接受早就改了.铜线就是停电可打.天灾时也多一条通讯线路.也不像接光猫费电.光猫理论接电时是有延时的.要是家里电线频繁漏启就等于不能使用电话.
我可是90年代万元报装,交了20多年月租和(维护费). 现在根本就是不理会老客户,停电话完全不通知.
请问中国电信的话值得相信吗?我是否该继续坚持铜缆?还是要律师索赔?

网友A:
现在电信固话业务不是都集成到光猫上面了吗?

网友:
  一直投诉就好了啊

网友:
现在基本都光纤了,跟宽带都走猫上了,你迟早要换的,人家的旧设备可能都要停止运行了,铜线也就不需要维护人员了。

网友B:
铜缆现在确实没有维护了,现在如果使用随时都面临断线,干扰杂音等等问题
所以能换还是就换吧

网友C:
你的坚持好像没什么用,实在要坚持电信也是把onu或者光猫放在外边,把电缆接到你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信固话业务不是都集成到光猫上面了吗?

ip电话也是接网线的.接了数据的固话就不是固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缆现在确实没有维护了,现在如果使用随时都面临断线,干扰杂音等等问题
所以能换还是就换吧 ...

如果没有维护 那之前交的维护费就是骗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坚持好像没什么用,实在要坚持电信也是把onu或者光猫放在外边,把电缆接到你家里 ...

这样也好吧 起码电费是电信的.

网友:
免费升光纤,就升算了,电信不可能为个人守着旧设备。再说,你买个东西,有多少是保修终身的。

网友:
我家的固话也用了20多年了,前两年随着宽带改了光纤然后也改了,不过现在我们这里固话好像是不打不收费的,一年也就交个宽带费

网友:
NGN平台要停运了,都往IMS平台改造,最后就算你坚持不改,结果就是没法使用。

网友D:
我家也是联通固话,有十六七年了,前两年公司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我旁边的一个机房的设备被台风弄坏了,要么让我拆机销户(我的固话是无月租费,无最低消费的),要么付300元钱改为光纤,我觉得付300元钱倒不是问题,问题是光纤必须用光猫,光猫要插电,长年累月,这电费消耗还是比较大的,但也没有办法啊!只能付钱换光猫了...想想就凭着无月租和无最低消费来安慰自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也是联通固话,有十六七年了,前两年公司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我旁边的一个机房的设备被台风弄坏了,要么 ...

你的是没月租,没法说理.但是我的有月租,肯定要它处理.现在竟然还说厂家不生产设备.我就不相信光纤可以到达边远山区!我就是等它一个月再扣费,到时再电信工信部说它乱收费!何况我的根本没说设备故障,只是它拔掉总线引起的.目的就是强制升级! 重点就是剥夺老用户的通讯权利!事前根本不通知.要是线路故障,我相信一个大公司肯定会在公众媒体公布的.就是它在私自改线路,所以根本不理会下面的用户.

网友:
有个工信部网页,可以填写投诉。我遇见一个朋友,他经常投诉手机信号不好,移动只好把天线装到他阳台上。

网友E:
可以投诉,但是确实电信基本上把铜线拆光了,以前的铜线都抽出来剪掉卖废铜了,设备基本上下线了,只有政府部门或者大厂这些电话业务集中并且保有量多的地方还保留几路设备,那个设备在用户这边一般是华为的电话设备,设备上联出去到电信机房也是光纤。还有的小区是使用中兴的9806H之类的ONU设备,设备上联也是光纤。至于天灾可以打,这个就想多了,地震之类的天灾第一个断的就是这种电话。

网友:
就从通话质量和稳定性来说,光纤和手机都比原来的固话强。你只是不舍得每月两块多钱的电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投诉,但是确实电信基本上把铜线拆光了,以前的铜线都抽出来剪掉卖废铜了,设备基本上下线了,只有政府 ...

有什么事停的应是光纤电话, 大楼停电, 光纤电话就基本上完了。 铜线电话停电的话, 还可以打通. 如果天灾人祸, 有座机电话能打通的话, 那一定是铜线电话.

不过光进铜退是大势所趋, 电信省却很多维护费用. 出问题找出原因也容易多. 还有是省电.
固话市场在萎缩中, 缩减成本也是正常的, 电信公司在固话市场都不太能赚到钱了, 以前还有高昂的长途费. 现在都所剩无几了.

网友:
让他将光猫装大街灯柱上再铜线进户,

网友:
楼主心疼那几个电费还不如拆了。用手机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