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论坛又有bug了?

楼主(2019-04-11):
如图所示:

怎么回事?

网友:
为什么要一样啊   不明白

网友A:
归属不一样嘛:最新主题,爱淘,精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归属不一样嘛:最新主题,爱淘,精华

中间的只有9项,而两边的却是10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间的只有9项,而两边的却是10项。

那就是个div想几项就几项,HTML里的块儿元素,就是一个容器,css里可以设定成浮动大小 外框粗细 间距等属性后,容器根据里面项目标题数量自动缩放,属于网页布局范畴,两边10条 中间9条就会这个效果,不好看但算不上什么bug~

网友C:
糟糕,写错了。应为:中间这个栏目的容器可能没有设置高度。
-----------------------
 中间这个栏目的容器可能设置高度,全靠内容撑开,恰好这次内容不足10条,露出了破腚(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个div想几项就几项,HTML里的块儿元素,就是一个容器,css里可以设定成浮动大小 外框粗细 间距等属 ...

5楼、6楼都是专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间这个栏目的容器可能设置高度,全靠内容撑开,恰好这次内容不足10条,露出了破腚(绽)。 ...

5楼、6楼都是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5楼、6楼都是专家。。。。。。

 糟糕,刚才写错了,露出一个破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