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斯丹德便携补光灯拆解(Sidande STD-X180)

楼主(2019-04-11):
斯丹德X180LED迷你便携补光灯,重量只有180g,可以调整亮度和色温。
先发几张官方宣传图片,做个小介绍。

包装内带主灯及柔光板,说明书,Mini转USB母插,热靴连接头,便携袋。

共180颗灯珠,没数过,应该各色90颗。官方数据1米最大亮度为4000流明,0.5米10000流明,显色指数>96。

背面配备了一块0.96寸128*64的蓝黄双色oled显示屏,用来显示相关信,玩单片机的朋友应该很熟悉这屏。

亮度从5%到100%以5%递增,色温从3200K-5600K以100K递增,可以显示电量和预计使用时间。
侧面三个按钮分别为:开机/设置、+、-,操作比较简单。

下面从左到右,脚架接口,通过自带转接头可以安装在热靴上,micro USB 与Type C接口,用于供电与充电,miniUSB接口,使用转接线可以作移动电源使用。

机子做工比较细致,把后面6颗螺丝拆下,想后板就可以随手卸下,但螺丝松下后,后板怎么撬不开,最后使用了两个拆手机的吸盘才把后板卸下。
左侧是电池,4040mAh电池

主控为
TSSOP20封装的
新塘
N76E003AT20,高速1T 8051 单片机系列产品,提供18 KB Flash ROM、可配置Data Flash与高容量1 KB SRAM,在20 pin封装下提供高达18根I/O脚位;周边包含双串口、SPI、I2C、6通道PWM输出;内建优于同类产品之 < 2% 误差之高精确度16 MHz RC晶振与高分辨率8通道12位ADC;并具备自我唤醒、欠压检测等功能

7071C + 8205S高压锂电池保护芯片

MP5045移动电源管理芯片,
充2A放2.4A带188数码管显示移动电源芯片,其中电量显示由7脚输出。

HT7230 3.0V LDO

最后一个芯片,没查到什么作用,有懂行的告知一下。
上半行:33LA,下半行:1806

网友A:
头一次见到接口最全,又带OLED点阵屏的高级补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见到接口最全,又带OLED点阵屏的高级补光灯。

挺轻便,我常临时用来当台灯。

网友:
不错,高级啊,多少钱啊?

网友B:
显示部分不错!看样子做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部分不错!看样子做工也可以。

做工的确不错,样子也不错。

网友C(2019-07-16):
楼主能看下他的灯是怎么串联并联的吗?
最近我想玩这种灯,想看下成品灯是怎么串联并联的、、
谢谢楼主

网友(2019-09-03):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看下他的灯是怎么串联并联的吗?
最近我想玩这种灯,想看下成品灯是怎么串联并联的、、
谢谢楼主 ...

LED的驱动芯片是MP5045从 LZ给的图中可以看出来。但是我没有找到这颗IC的资料,但从经验判断应该是并联的。

网友:
淘宝一看368元  对不起打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