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刚到手的康铭KM-3831电蚊拍(大号)手握开关

楼主(2019-04-11):
最近蚊子多了看到淘宝客有推荐蚊拍于是买了这款锂电蚊拍,收到货比想象中大多了是大号的拆开看看内部,还带电量显示。

大号的

开关很特别,拍蚊子时很轻松就能打开

带LED照明的

标签贴的歪歪的,手柄是凹凸手感的不容易手滑

这个开关很特别中间是关的,上是关灯下是开灯

充电插口

带电量显示,锂电池充一次能用好几天了

模具严丝合缝

充电模块

带LED照明,设计的挺好还带一块瓷片电容滤掉干扰电流

高压蜡封的

一个大大的按钮开关在中间

侧面

常规的升压电路

三极管比较大

电路板直接固定的,设计的挺好省去了打螺丝的工序

很人性化的设计,用瓷片电容屏蔽不亮灯时的干扰

拆完

网友A:
要是能做成可更换电池更好了。或者加一颗电压表头和按钮,随时查看电池电压。

网友:
我充一次用几个月,希望电池不会坏掉

网友:
这款还算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做成可更换电池更好了。或者加一颗电压表头和按钮,随时查看电池电压。 ...

电池的寿命要远高于蚊拍的,我改的18650蚊拍,充一次,两年了电池都还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寿命要远高于蚊拍的,我改的18650蚊拍,充一次,两年了电池都还有电。 ...

我一个塑料手电筒,换了18650充一次也差不多两年了还有电

网友(2020-07-06):
这款还算不错了~,但是还是不够换电池款式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