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夏新双耳蓝牙耳机,F9真无线蓝牙5.0耳机

楼主(2019-04-11):
这个是充电仓里的充电模块和3500mah的电池

电池

这个是充放电模块

没有微距镜头,凑合看吧

这个是充电盒外观,还挺不错的样子,就是因为有一块大电池,有点重

这个是左右耳的耳机

放在里面自动充电的状态,有指示灯

知道你们要看耳机内部,拆开给你们看

也是没有微距镜头,凑合看吧

左右耳的电路板颜色不一样

就这些了。

网友:
学 鬼佬 的做法,还以为挂着这么大个18650电在脖子上

楼主:
说一下,这个耳机吧,价格很便宜,我这个下来包邮69元,到手就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充电线,细细的。还有2套不同尺寸的耳套。

重量有点重,大小一只手能握,大概2块18650电池绑在一起的尺寸吧,耳机配对链接什么的没什么问题,很方便。

耳机听感因为是入耳式的,低音肯定是有的,也够,缺点就是声音比较混,高音、低音、中音什么的混成一团,也基本上就是听个响之类的状态,指望这个听hifi还是算了吧,这个的使用场景就是运动的时候听点节奏、听点音乐解决一下枯燥乏味的运动来的,对运动会有一些加成。而且戴上还可以剧烈运动不会容易掉,而且信号也还可以,听了一下午没什么问题。

说说比较明显的缺点吧,就是左耳塞会有明显的电流噪音,类似于嘶啦嘶啦的声音,声音不大但是能听到,尤其是听一些比较安静的曲子的时候真的会让人受不了的,不过你要是听一些动感、摇滚、节奏感比较强的音乐的话是没问题的,给卖家反映了,卖家说正常情况,让我开机听一周就好了

总体来说这个塞子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本来之前是准备看好红米99元的airdots的,结果没抢上看到这个价格够低,就选这个了。

楼主:
抛砖引玉吧,供有意向花100元以内选购双耳蓝牙耳机的童鞋们参考吧

网友:
好像蓝色的热缩管里面,有LG深绿3500或者三洋大红袍3500,,松下3400等,国产的的一般是2200mah平均容量,个别国产电芯有能到2600mah。那种独立式蓝牙耳机我爸也买过一部,学苹果的风格。

网友A:
了解一下,蓝牙5.0有所谓的满血版和残血版之分,残血版和蓝牙4没啥区别

网友:
看第一张图片,我也以为是弄了个大电池用。。

网友B:
芯片看不清型号,能拍张清晰特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一下,蓝牙5.0有所谓的满血版和残血版之分,残血版和蓝牙4没啥区别

满血和残血怎么区分啊?都有啥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看不清型号,能拍张清晰特写吗

无奈没有好的设备啊

网友:
看不出来是蓝牙5.0

网友C(2019-05-14):
引用 楼主:
说一下,这个耳机吧,价格很便宜,我这个下来包邮69元,到手就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充电线,细细的。还有2套不同尺寸的耳套。

重量有点重,大小一只手能握,大概2块18650电池绑在一起的尺寸吧,耳机配对链接什么的没什么问题,很方便。

耳机听感因为是入耳式的,低音肯定是有的,也够,缺点就是声音比较混,高音、低音、中音什么的混成一团,也基本上就是听个响之类的状态,指望这个听hifi还是算了吧,这个的使用场景就是运动的时候听点节奏、听点音乐解决一下枯燥乏味的运动来的,对运动会有一些加成。而且戴上还可以剧烈运动不会容易掉,而且信号也还可以,听了一下午没什么问题。

说说比较明显的缺点吧,就是左耳塞会有明显的电流噪音,类似于嘶啦嘶啦的声音,声音不大但是能听到,尤其是听一些比较安静的曲子的时候真的会让人受不了的,不过你要是听一些动感、摇滚、节奏感比较强的音乐的话是没问题的,给卖家反映了,卖家说正常情况,让我开机听一周就好了

总体来说这个塞子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本来之前是准备看好红米99元的airdots的,结果没抢上看到这个价格够低,就选这个了。 ...

做工好渣的感觉(又大又重不够小巧精细),现在夏新不再是当年的夏新了,所以我要么直接买99级别或以上的红米/嘿喽/QCY等,要么买9.9包油的山寨体验体验。
最低7.8不到,四款TWS真无线蓝牙耳机评测对比,嘿喽GT1/影巨人F1/诺必行M8/凡比亚X8。。。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7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好渣的感觉(又大又重不够小巧精细),现在夏新不再是当年的夏新了,所以我要么直接买99级别或以上的 ...

说的没错,所以我把这个退了,话100元买了一个嗨喽现在我很满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的没错,所以我把这个退了,话100元买了一个嗨喽现在我很满意

99触控确实高大上,但是还是有利有弊吧,而且续航可能也不如99红米和QCY好点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99触控确实高大上,但是还是有利有弊吧,而且续航可能也不如99红米和QCY好点的型号 ...

嗯,感觉还行,我从买来到充电基本上一周,而且当时的电应该不是满电,周日充了一次电到现在还不知道啥情况,缺点就是不知道充电仓剩余多少电。

网友D(2019-07-15):
耳机是卡扣的?不是热压在一起的?

网友E:
小巧续航就短了···小声音就好不到哪!
充电仓到挺大的~充着这个用另一个···轮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耳机是卡扣的?不是热压在一起的?

耳机是卡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巧续航就短了···小声音就好不到哪!
充电仓到挺大的~充着这个用另一个···轮着用··· ...

说真的,那个充电仓功能真的没啥用,我现在用的红米的99元那款,耳机拿出来可以听个3-4个小时不断电,不用了放进去就自动充电了,充电仓一般一周才充电一次,真的可以够用了。
夏新这个又重、又大不好用,而且充电功能很鸡肋,我试着给手机充电过,息屏状态下基本上好像电量没什么变化,亮屏状态下边冲边玩,电量不充反而在下降,这你受得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真的,那个充电仓功能真的没啥用,我现在用的红米的99元那款,耳机拿出来可以听个3-4个小时不断电,不 ...

耳机充电仓是给耳机充电的!功率设计的小~
用它来给手机充电!!!~当然不够充手机的····还边充边玩~!
再说了那么个小电池能给手机充多少电??!!!没啥意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