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剪刀大法自制小功率逆变器

楼主(2019-04-11):
闲置的消防应急灯板子

一老剪刀下去

两老剪刀下去

剩下的就是逆变电路了

接好导线,接好插座

可以用电池带动220电器了

接线方法:acd接一起正极,b负极,αβ接插座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板子,最大可以带多少瓦

网友:
这是适合带日光灯管的逆变器,其它的不适合用。

网友:
我发过一个40w的应急灯逆变板,老式的,可以带一个电烙铁,余量很大,你这个应该是11w的,一般是带一个节能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