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苹果颗粒还能做U盘吗?

楼主(2019-04-11):
开卡工具是专门定制的吧? 这还能不能做3267AE的板啊,

网友:
这个上不了3267了,苹果芯片上过硬盘主控或者安国主控后会破坏底层区,在上3267或者苹果硬盘的测试架是识别不了的,这个硬盘坏了就是坏了,固件是定制的,没法玩,

网友:
这个只能强特殊安国

网友:
安国可以,写4-6读9-12考虑一下,还是直接卖坏件吧

网友:
马哥那有苹果专用的u盘板

网友:
好像老站有人把这八脚芯片中的固件提取出来上传了,我老站没有注册,下载不了那文件,不然打开来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估计是E2NAND专用的BootISP2246.bin + MPISP2246.bin

网友:
有好心人吗?能不能上传一个到新站来啊?

网友A:
我有一块,但是板子上没有flash,也就是bios,很奇怪,这个板子是不是有很多固件,有的有bios有的没有

网友:
挂臭鱼卖吧!大容量的单颗64G的白盘还相对比较好卖一些!有人专收这种E2NAND颗粒为苹果手机扩容,比某宝的便宜多了。
至于有人说,SSD用拆下来的,上不了慧荣3267或者作不了苹果硬盘,姑妄听之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但是板子上没有flash,也就是bios,很奇怪,这个板子是不是有很多固件,有的有bios有的没有 ...

发图看看,焊盘一样,不一定就是E2NA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图看看,焊盘一样,不一定就是E2NAND

带BIOS的基本不是正常货,如果是LGA60还带BIOS百分之98以上是E2,如果是H2J h2H之类的颗粒那么就百分之百是E2了

网友B:
楼主:50包邮拿来给我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50包邮拿来给我玩吧

有个3267的这个脚的主控板,当初不懂买来以为是能制作u盘的,谁知道问才知道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