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12v电源上瘾,再拆一个,这个负载有点厉害。

楼主(2019-04-11):
拆12v电源上瘾,再拆一个,这个负载有点厉害。
这是一个小按摩机的电源,12v2a。分量很轻。

壳子是扣的,很好拆。
表面看着挺简单的。

正面高压部分一个8脚电源管理芯片,和电容。
817光耗+稳压管方案。

DK124电源管理芯片。
https://wenku.baidu.com/view/6d7fbe18580216fc710afd24.html

电路真的很简单。

低压部分整流之后加了个25v470uf电容。
sr510好像支持最大5A。看来电路有余量。

背面除了贴片整流桥,就只剩几个电阻了。

这里有led指示灯位置,补焊一个玩玩。

开始用821电阻,感觉太亮了,换了个1K的,稍稍好点,其实用1.2-1.5k更合适。

在外壳上转个洞,感谢39元撸的手钻,干活利索。

插电试试。ok。

现在开始负载测试,2.17a,电压下降11.3v,挺可以的啊。
没缩水,再来个猛点的,3.89a负载只下降到10.3v,
由于电阻发热厉害,只测试了几秒钟。至少芯片没保护。

感谢马云的tb,几块钱包邮撸的电阻包,解决了平时很多问题。

网友:
这个电源中规中矩的,说不上多好,但是比很多手机充电头要好的多。

网友:
我把手电的拆啦!结果在装回去就冒烟啦

网友:
只要变压器余量够 小巧也行

网友A:
没保护你还高兴?超过额定电流那么多,对内置了mos的电源IC是个考验,一不好就烧得开颅

网友:
看开关变压器的体积,长时间超过12V 1A估计会累死,导致线圈短路故障。

网友B:
这小身子骨,居然没有虚标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类似方案的,把电容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保护你还高兴?超过额定电流那么多,对内置了mos的电源IC是个考验,一不好就烧得开颅 ...

芯片设计有过流保护,但他这个情况为什么不触发保护就不知道了,可能体质差异,这只保护值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小身子骨,居然没有虚标

这货能达到24w,这是芯片设计之初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