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捡的 蓝牙 运动耳机

楼主(2019-04-11):
捡的

耳塞头没有了,线也断了。

简单拆   π的 芯片?

230mA的电池

耳机

充电后 可以亮灯,可以连手机,但是 耳机不响
耳机单元坏了?
下次有空再修耳机单元把。

网友:
谢谢分享。。。。。蓝牙尚能饭否?

网友:
运气不错,就看找不找得到合适大小的单元了

网友:
改个蓝牙音箱

网友:
不错,消消毒继续用

网友:
先做下清洁好点

网友:
不是立体声吧?

网友:
杰里芯片,50mha电池,方案一般,不值得修理了,可以把板子拆卸下来改造插卡音箱。

网友:
断成两节也能捡到!

网友:
这个就是掉了塞住耳朵的白色硅胶套,装上去就能用。

网友:
感觉很脏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