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检一台Lenovo G50-80m笔电,有元件烧毁,怎么救?

楼主(2019-04-11):
        前几天同学拿来一台笔电,说是不能开机了,其实我自己也就一台老古董二手手提而已,早就“无论魏晋,不知有汉”,死马当活马治吧。        乍一看惊到我,那尺寸不是一般的大,差点工作台都放不下,所以接下来拍的图片,画片里许多背景杂物不得不同框,请坛友们无视。

        第一时间连上外接电源,有充电反应,电池灯会变色,电源灯电池灯都能亮(红圈处),可就是屏幕不亮:

开拆前先确认一下身份,这是底部,白色那块是易拆盖板,方便平时简单的拆清维护:

身份参数印在黑色底板上:

型号:联想G50-80m:

看一下IO口,这是外接电源口,这种接口我第一次见:

电源口过来,依次是VGA、网线、HDMI、两个U口:

另一侧,U口、PCMCIA卡槽和耳机:

电池:

先把底部那块盖板拿掉:

内存,有两条内存槽,还有一条空着:

4G内存:

500G的西捷机械硬盘:

无线网卡:

把那些易拆件都拿掉,就要真正开拆了。
每个螺丝都有标识的:

光驱:

是刻录的:

拆解过程不一一细述了。这是显示屏联线,一条是数据线,一条是背光电源线,观察没发现松脱迹象:

主板拆出来了。这是主板背面:

在主板背面这块芯片是联想自家的:

这是主板正面,已把散热器拆开:

先看看风扇:

扇叶也应该清清了:

有三部分用到散热器(红框处,编上号了),未擦开导热硅脂,甚至都不知哪块是U:

第1部分是四块同样Skhynix(海力士)显存(?)发热也这么大吗?

第2部分,这块是U了吧?

开不了机,本想着拆开看U的型号能知道本子的一些参数,哪位大神告诉我能看出这是什么U?只好上网查。搜了一下,居然这个系列有多达11型号,还是后来问的机主,说是列表中第三款:

这是它对应的详细参数:

第3部分,这AMD是显卡芯片,根据参数列表,这是AMD Radeon R5 M330:

忽然发现了一处有烧灼痕迹:

清洗下:

应该是和旁边这个场管一样的型号:

把它吹下来,里面的金属都烧出来了,可见当时烧的是多么惨烈:

从板子上看,应该是CPU供电相关,拍图给维修砖家看了,都说修不了,呵呵,芯片级维修。
看来,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
看样子不好弄啊,板子上的线估计都断了

网友A:
打下烧掉的这个mos管旁边的电感二极体值,看样子应该是cpu供电,为0的话,就是cpu烧了,当料板吧,换CPU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下烧掉的这个mos管旁边的电感二极体值,看样子应该是cpu供电,为0的话,就是cpu烧了,当料板吧,换CPU没 ...

是的,把烧掉的场管吹下,才发现电路烧得那个一塌糊涂,不折腾了。主帖有更新。

网友B:
现在CPU都集到主板上了,自已想升级都不可 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CPU都集到主板上了,自已想升级都不可 能了。

我就是想把它修好,别说什么升级了。可是上网问了,都说修不了。难道芯片级的维修真的走到末路了吗?难道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提高到了旧了就丢,坏了就换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把它修好,别说什么升级了。可是上网问了,都说修不了。难道芯片级的维修真的走到末路了吗?难道 ...

不是说修不了,只是说现在电子产品价格低,人工高,而且修好之后可能存在问题反复出现。所以修不如换。

网友:
补锡个、飞线啊

网友C:
楼主,和你朋友商量一下整机300出给我卖吗,或者单出坏的主板,可以的话回个话,我现在用的是G50-75m,好多配件都是通用的,,而且我的cpu是AMD的特别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和你朋友商量一下整机300出给我卖吗,或者单出坏的主板,可以的话回个话,我现在用的是G50-75m,好多 ...

正在TB了解,到底是换购还是换新,还没有最后定方案,请留意后续。

网友:
这个主板200就有卖的,昨天媳妇拿回来一个单位的,插电源都没灯了,电池接口有1.88V电压,不想给他们修,就查了下主板的价格。联想这东西不能买,真的不行。

网友D:
这种管子一般都是开关作用,先看下电压输入端有没有,输出脚对地有没有短路,主要怕多层板烧穿,不然这管子有卖的,恢复并不难。

网友:
怎么现在的笔记本都是供电上出问题

网友E:
烧掉的那个应该是公共点的+19v供电MOS,然后那个刻着LENOVO的那个芯片并不是联想自家的,准确的说是ITE的EC。

网友F:
要在过去挖掉碳化部分,飞线(看运气了)。

现在TB或许有二手主板,价格比人工费低。

刚TB看了 200元,挖碳化和飞线人工不止200元(还不一定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管子一般都是开关作用,先看下电压输入端有没有,输出脚对地有没有短路,主要怕多层板烧穿,不然这管子 ...

烧灼点都碳化了,应该是烧穿了多层板。你说的那个主板的链接有吗?PM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烧掉的那个应该是公共点的+19v供电MOS,然后那个刻着LENOVO的那个芯片并不是联想自家的,准确的说是ITE的EC ...

原来联想自己啥都没有,空手套白狼啊。谢谢分享——弱弱的问句,啥叫EC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在过去挖掉碳化部分,飞线(看运气了)。

现在TB或许有二手主板,价格比人工费低。

修肯定是修不了了,你说的那主板链接,可以发给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肯定是修不了了,你说的那主板链接,可以发给我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st_time=1557150430
我是随便一看,你TB再对比多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