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算是收到个良心的开关电源吧 至少没虚标 多图TL494L 12V 附高清图纸

楼主(2019-04-11):
第一次接触到494方案的电源,查了一上电脑上ATX应用很多
直接上图吧
1.正面

2.侧面

3.110V/220可以切换 标16.5A 应该没虚标

4.开膛了

5.铝的底盒 上盖不锈钢

6.板正面

7.反面

8.完整的EMI 电路

9.整流桥KBI406

10.开关管SPYM309

11.高压大电容250V 220U

12. 主变压器有足4CM

13.主芯片TL494L

14.整流输出管MBR20100 常见型号 为了拍这个微距 动用了我爸的80年代买的理光镜头

15.理光标镜 贴子最后有详细介绍

16.输出电容有5个 25V 1000U 双层电感

17.输出电压12.13V

18.出生日期

19.超清图纸 (坛上找的 几乎一样 很多元件参数都相同)谢谢坛友

楼主:
理光50标镜 以下资料转自中华相机论坛

最近打算从本坛入手一个老镜头理光的RIKENON 50/2,顺手找了点资料,觉得有趣,就贴了上来。

理光的RIKENON 50/2系列其实有好几个版本。
XR RIKENON和 XR RIKENON L:
这个大概是理光50/2系列里评价最高的一个镜头,以前在日本有“和制ズミクロン”--日本制莱卡SUMMICRON之称,光学素质相当了得。
后缀有L的是后期型,没有后缀的是前期型。都是由富冈光学代工生产的。光学结构都是5组6片的变形高斯结构。
前期型XR RIKENON 1978年发售,全金属结构,最近摄影距离45cm。
1980年之后发售的XR RIKENON无后缀树脂镜筒的镜头,则已经不是富冈光学的产品了。
后期型XR RIKENON L为了降低成本改为树脂镜筒,最近摄影距离60cm,1981年10月开始发售。
理光的XR RIKENON系列,因为光学素质较高,价格又便宜,因此在日本还有“穷人的莱卡SUMMICRON”的说法。
这个版本特别是前期全金属版本,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打算从本坛入手一个老镜头理光的RIKENON 50/2,顺手找了点资料,觉得有趣,就贴了上来。
理光的RIKE ...

我那一般用M12监控拆机镜头,给运动相机换镜头也不错,价格最实惠,运动相机有数码变焦最好,先调最大图像,再对焦边缘最清晰,然后调回图像拍微距。

网友:
有一个电路几乎一样的电源,洪铭s-250-24,输出24v,10A。

网友:
那个吸磁铁的大电感刮一下看看,像是铝线的

网友A:
TI/ON的TL494和Fairchild的KA7500,十年前最常见的ATX电源电路

网友:
整流管省了,应该用30A以上的,一般应该用比额定电流大一倍的管子。

网友:
单位装饰用LED就是用的这种电源,同一批电源质量参差不齐,有的用着用着就坏了,最牛13的是一节灯带短路导致灯条发热,把灯带上盖都烫化的,前边那几节灯带居然还能正常亮!很明显变压器的功率大于短路消耗的功率

网友:
谢谢分享。电源总体还不错,该有的都有了,富余量不多也不少,单只整流管,双磁芯续流电感。
子弹还在飞,等会再打赏。

网友B:
芯片不错,UTC  山东踢喂  TL494
本地亲老乡找我修个电源,跟这个很类似,但是多个358,貌似是控制风扇的,现在问题是偶尔正常一次,出13V多也正常,但是97%以上的时间都不正常,不正常的时候,22V供电为7.8-18V不等,输出只有4.1--4.5V上下,检测过所有的半导体元件,替换494(换了我所有的494 7500)都解决不了,一旦22V正常就都正常了,目前是一筹莫展啊,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芯片不错,UTC  山东踢喂  TL494
本地亲老乡找我修个电源,跟这个很类似,但是多个358,貌似是控制风扇的, ...

单独给494个12V-18V电源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独给494个12V-18V电源试试。

单独送12v不久,俩功率管烫手,局部冒烟

网友:
TL494有故障时还是比较好修。
至于这电源有没有虚标最好还是打负载看看就知道。
MBR20100是100V20A吧,感觉有点省,用大一点更好。
电源方面,觉得温总玩得比较精,我只是个初学者,手上还有个电脑电源修一半就卡壳了,不能正常带载,学艺不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送12v不久,俩功率管烫手,局部冒烟

哪里冒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芯片不错,UTC  山东踢喂  TL494
本地亲老乡找我修个电源,跟这个很类似,但是多个358,貌似是控制风扇的, ...

输助供电,从变压器经整流管后几个几十,或100的小电容换了试下,性能变差就可能起不来

网友:
公驴管都煎手,可以吃烤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助供电,从变压器经整流管后几个几十,或100的小电容换了试下,性能变差就可能起不来 ...

测了,换了,ESR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ON的TL494和Fairchild的KA7500,十年前最常见的ATX电源电路

受教了 :smile:this afterno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