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脑的机箱风扇坏了,买了两个台达的,把换下来的整整

楼主(2019-04-11):
电脑这段时间一直在渲染视频,将近一个星期都没关过机,
等活闲下来发现机箱的两个12CM风扇坏了,于是在扬扬大哥的指点下,买两个台达的风扇,由于是寿命很长的工业风扇,接口不一样得改线。现在都搞定了装机箱里工作良好,但有空还是想把换下来的整整,修好了别的东西能用上也说不定。

首先是这个原谅色的风扇吧,买机箱送的
话说,我的机箱是橙色的,送个原谅色的风扇是几个意思,哈哈哈

叶片还挺厚的,掰不动

两线 12CM 无标,参数不详,线之前断过一次,接上了

很普通的含油轴承,这风扇不缺油,扇叶不卡,看来问题点不在这

拆除扇叶

这些都是好的

最后发现是线的问题,估计扯到了或者上次没有焊好

壳子挡住了焊盘, 稍微挖了点支架才能焊接,
我又重新换了两根线,另外涂了一些油进去,通电就能转了

第二个是乔思伯的,是我后来买的风扇,
三线 12V 0.25A

这个风扇最高转速只有1000RPM
属于那种风压不大,静音的那种,叶片是这些风扇里最薄的
图片上这个风扇线我剪掉了,
至于为什么会剪掉,看到后面就知道了

还是含油轴承的类型,现在的问题是感觉扇叶卡住了
通电不转,还得推一下才能转起来,有个时候半圈又停了

拆下扇叶,扇叶的形状还挺好看的

油和灰尘混在一起糊成一团

清理了一下重新加了油,终于灵活了,一样,还是留着吧。
以后说不定有用的着的地方

然后重头戏来了,买的这两个小功率低转速的台达工业风扇,
12CM的

三线,双滚珠轴承,12V 0.21A,最高转速1600RPM。
其实相比正常的机箱风扇,这个转速并不算小的,
但相比台达其他的风扇,明显要温柔的多

↑得亏问对了人,这次买到低转速的了,
像上次我自己乱买的这个,0.8A 3500RPM的暴力扇
装机箱里简直跟轰炸机似的,太吵了,不加电阻去降速根本用不下去

工业风扇的插头大多都是我叫不出名字的那种,
要改装后才能用在普通的机箱里

把线剪了,找个电源测一下线序的颜色标注是不是和普通机箱用三针的是一样的

改线中,刚刚那个乔思伯的风扇线就移植给它了

装机

另一只也改了线,线是从一只AMD 速龙X2 250的原装散热器上剪的,移植了过去,
装在冷排位上给机箱排风,尺寸有点不合适应该买9CM,装12CM的就只能打扎带了
反正上面还有个盖子盖住的,看不见,也就无所谓了

转速的话软件和主板BIOS都能识别的到,可以分别控制它们。
两只后加的风扇默认1400RPM左右,风量比以前大很多,风噪也还好吧
只要不是耳朵凑近机箱去听,平时这么用几乎听不到。

网友:
之前我也用的speedfan,但是他一直不升级,好像中间还遇到过几次检测某些主板的CPU温度之类的出错,后来就改用AIDA64了。
好多朋友似乎不知道AIDA64可以这么用。。。
他可以设置开机静默启动,直接就是桌面和任务栏显示这些数据,像我这样的爱看数据的,这个是很不错的。

网友A:
台达低转速的好,双滚珠

网友B:
我看绿色扇叶的无刷电机好些,白色海带扇叶,无刷电机缩水,应该给转子换钕铁硼磁钢提高负载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低转速的好,双滚珠

台达的这个性能、做工、用料、寿命各项都不错,但颜值不是太高。但平时都是装在机箱的侧面,也看不到 无所谓了,关键是这风扇很便宜,9CM的才几块钱,12CM的最贵也不过20。比起那些散热器牌子自家的风扇,台达的便宜好多

网友C:
 原谅绿风扇加上温控开关给路由器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绿色扇叶的无刷电机好些,白色海带扇叶,无刷电机缩水,应该给转子换钕铁硼磁钢提高负载扭力。 ...

绿色无牌的是要比白色 乔思伯的好些,用料都不一样。它的风量和转速够用,其实也不用改这个,如果空间够,倒是可以把含油轴承升级成滚珠轴承,提高它的寿命。就不会像乔思伯那个,用到最后面进了什么脏东西把轴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谅绿风扇加上温控开关给路由器整上。

路由器我改了一个架子,装这个小风扇上去抽风。换下来这两个大风扇暂时还没想好哪里可以用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路由器我改了一个架子,装这个小风扇上去抽风。换下来这两个大风扇暂时还没想好哪里可以用上。 ...

K2P没必要这么玩,顶部的铝壳散热很好。你可以考虑拆机在散热片和铝壳之间填充硅脂,出厂没有硅脂只是散热片和铝壳贴合在一起。涂了硅脂后顶壳的温度会比没涂之前高,因为散热片的温度完全传导到铝壳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K2P没必要这么玩,顶部的铝壳散热很好。你可以考虑拆机在散热片和铝壳之间填充硅脂,出厂没有硅脂只是散 ...

是的,网上没人说K2P很热,K2P散热做最好

网友:
台达风扇耐用,就是好像工业用的没有测速,而是一个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网上没人说K2P很热,K2P散热做最好

网上说的不代表每个人用的时候都是这样,之前还不是有人给斐讯T1开口加风扇的?他觉得烫手,但我的那个不加风扇又用的很好,这说不准的
本身这东西又是被动散热,你体会不到我们这边天气多热,你也不清楚我是放哪用的,什么台面上,空气对不对流。做的最好又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K2P没必要这么玩,顶部的铝壳散热很好。你可以考虑拆机在散热片和铝壳之间填充硅脂,出厂没有硅脂只是散 ...

楼都被你整歪了,这个帖子是说风扇的,现在又谈到路由器上了~~~
K2P顶部的散热是很好,这点没错,但不代表它在我这边用的就很好,我这边的天气热,环境温度高(我这边已经在开始过夏天了),加上我又是扔阳台的博物架上的,一天将近7个小时有太阳晒着,加上空气对流也不是很好,热量全部在铝壳上将近45-50度去了,很难降下来的,虽然说这温度还不至于让它死机或者引起主控虚焊,但加个小风扇从侧面把热风吹走,即使吹不走有个小循环对流才是最保险的。
另外,K2P\K2\K3我都拆过,确切的说散热片和机壳的缝隙过大,并不适合涂硅脂,更适合用0.1MM以下的导热垫,而且这个机子导热垫我还垫了一些康道宁相变导热垫,不然表面温度也不会比正常的高那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都被你整歪了,这个帖子是说风扇的,现在又谈到路由器上了~~~
K2P顶部的散热是很好,这点没错,但不代表 ...

看到你的图才顺便说一下的,既然贴了就算了。我的K2P是涂的硅脂,涂过以后又掀开看了下还可以不算太厚。手上没那么薄的散热垫,就这么用着。比之前没涂强多了,我哥们买的金色版外壳竟然凉的。估计是闷烧了,按理说博通版发热要比联发科大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你的图才顺便说一下的,既然贴了就算了。我的K2P是涂的硅脂,涂过以后又掀开看了下还可以不算太厚。 ...

我这个是联发科的 A2版,之前那种黄色纸盒包装,后期的博通版我记得是白色纸盒的。
其实正常用的话K2P发热还算好的,主要是环境问题只能上主动散热了,但我不喜欢在东西上挖孔装风扇什么的(虽然看到一些坛友有这样做过),干脆做了个架子,装个小风扇吸风,夏天热的时候扔上面,冬天的温度正常的时候撤下来就行了,而且别的路由器也能用这个架子,特别是K2这种塑料外壳的。

网友:
配了一台电脑单位用,根本不关机的说。。

网友:
謝謝分享  不敢当。 台达的是很好。12CM、低转噪声更好。

网友(2020-06-24):
这种含油轴承很多应用啊!!

网友(2021-03-20):
比照这个帖子下单了1枚AFB1212L,希望好用

网友:
买东西还是得认牌子,台达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