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希玛红外测温枪as8201+拆解,属于去年那批的升级版

楼主(2019-04-11):
去年优惠购29元好多的希玛测温枪,当时没撸。
现在需要测油温,就淘宝下单买了一个,价格已经上涨到38块了。

外壳模具挺好,手感也挺好。

采用2节7号电池设计。比9v电池方便。

这款就升级了屏幕,由黑白屏升级为彩屏,价格贵了10块。

上电测试一下,

来数码之家怎能不拆开看看。
下面开始拆,取下电池盖。

拧掉两颗螺丝。
拔掉头套和屏幕套。

露出真身。

屏幕有金属壳包裹,感觉挺好的。
下面一个贴片蜂鸣器。
不会报数,只会滴滴叫。

开关设计挺棒,贴片的微动开关比常规的小,这是个坑啊,
以后坏了不好换。

感应器头子就不拆了,以防万一。

牛屎芯片,这个价格就别指望硬封了。

athyc542
24c02存储芯片,只有1Kb

随便找个东西测量一下,这玩意的精度不知用啥对比。
这种几块钱的温度湿度计,两者误差1度,能接受这个误差范围。

电子钟显示21度,这个东西测量电子钟的屏幕为20度,看来差别不大嘛。

网友:
再测下开水??

网友:
同样开水,同海拔,同气压,用这个测温度也不同,因为周围光线、煮水容器反射率、容器光吸收率也不同所以默认发射率:0.95.在必要时,调节也是必须滴这样才能极其准确

网友:
还是专业的温度计比较红外的准

网友:
红外测温仪应该有一个发射率参数的,大多数0.95,需要贴黑颜色的导热胶布,再测量可能准一些。保守的话用接触测温。

网友:
怪我!没有及时贴出来售卖,和你同款,屏幕和你一模一样,贴标是特安斯的,其实是一样的,而且我这个可测580度,25包邮,

网友:
一般应用够了,要准确就得用接触式的感温线

网友:
那个“彩屏”实际是靠分区不同颜色的背光实现的,omron温控器就是这种

网友:
我买了一个儿童测温的,还是医疗认证的,根本不准。。

网友:
这种东西的误差很大的,仅仅参考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