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EMMC请教

楼主(2019-04-11):
电视机拆的EMMC THGBM5G5A1JBAIR THGBM4G4D1HBAIR用编程器读里面的数据读不出来 但是用编程器擦除一遍然后再读取就正常了,这代表EMMC损坏了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
跟TF卡一样EMMC有微主控的,TF卡写死了也是读不出来数据,提示格式化;格式化完也许可以正常用,也许不能。这代表EMMC的主控不能干复杂的活,比如频繁的4K碎片读写

楼主:
也就是说,擦除好了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什么烧录机可以烧录emmc

网友(2019-05-19):
系统加密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