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流行风尚——台表之睿登数控电源篇 DPS8005完美组装+多方测试!

楼主(2019-04-11):
流行风尚——台表之睿登数控电源篇 DPS8005完美组装+多方测试!
    本文潜隆原创,数码之家论坛首发。
本文分三楼展示
一楼:买椟还珠 !
二楼:设计组装!
三楼:多方测试!
都说做人要有两把刷子,我说玩数码要有两台数控电源。
数控电源一直都是高大上维修设备,最近几年维修电源种类繁多,既有欣赏性,又功能强大选择哪款呢?经过多方对比,研究,购买了睿登的数控电源模块。
这种数控电源模块,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外壳,偶然遇到这样一款特别适合的外壳,通过精心的设计,改造,组装上了一款高大上台表样式的数控电源。
下面就展示给坛友们,互相学习!
收到这样一个台表样式的治疗仪。

上面为麻面。时间长久,积攒了灰尘。

后面构造

底部构造,自带四个脚垫。

拆开后,意外发现此外壳是板块式设计。

内部构造全貌。

后面带有保险丝 。

12V的电源

指示灯板 ,方形的指示灯很漂亮。

主控板 ,黑色的好像高压线圈。

拆下来两枚插座 ,都是黑色。看来输出不分正负极 。

拆下来变压器。

拆下来指示灯板 ,

这个白色的芯片上没标识。

103的电位器 。

背面构造

拆下来主控板 。

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

7809 稳压管

拆解全家福

上盖和底壳 。也就是外壳是我要用的,俗称“买椟还珠”  !

楼下精彩继续 。

楼主:
流行风尚——台表之睿登数控电源篇 DPS8005完美组装+多方测试!
    本文潜隆原创,数码之家论坛首发。
本文分三楼展示
一楼:买椟还珠 !
二楼:设计组装!
三楼:多方测试!

外壳清洗完毕,开始设计开孔。

精密小电钻开孔。

测量好尺寸,开数控表头孔。

安装上表头 ,位置正合适。

要处理这两个插座 ,因输出正负极,所以要一红一黑 。
用红色涂上。

涂红色后,安装上,小插座精致漂亮。

解决电源问题,用了这款松下 ,可以带白光 ,输出24V 用途比较广 。

焊接好电源线

设计固定这个电源 ,决定固定在后面 ,开四个孔,用尼龙扎带固定。

固定好后,装上后挡板 。

装上开关 ,并固定T12 用的616控制板

接好电源输入输出线。

固定输出接口 。

开航空插头接口。

装上航空插头 ,前面板设计完毕,装好后,颜值高大上。

固定内部接线

固定蓝牙板 。

T12指示灯用胶水固定一下。

精心设计了开孔,安装上各个部件。
合上外壳 。整体图 。

后面图

经过清洗外壳,外观蛮漂亮的 ,
流行风尚——台表的样式 。

楼下精彩继续 。

楼主:
流行风尚——台表之睿登数控电源篇 DPS8005完美组装+多方测试!
    本文潜隆原创,数码之家论坛首发。
本文分三楼展示
一楼:买椟还珠 !
二楼:设计组装!
三楼:多方测试!
试机小插曲:只见屏幕一晃,就变黑了,接着测试T12 ,无反应 ,(ーー゛) ,坏了 ?接反了?
拆开检查一下,没毛病 ,就咱老司机——绝对可靠,吼吼^O^
检查一下保险,果然烧断,细心一看0.1A 的 ,果断换过5A保险。

再次通电 ,数控电源的屏幕终于亮起来 。
一惊一喜,长命百岁
台表终于焕发了青春。
(一)测试数控电源各部分功能。

接上烙铁头 。

测试功能正常。

(二)测试数控电源带动剃须刀。

使用功率    1.49V  0.6A电流 ,0.9W  .

(三)当充电器使用
给7.2V电池组充电 。
设置电压8.4V进行快充,1.5A电流 。
充电效果如下。

给单节电池充电 。
效果如下 。

(四)做维修电源使用。
接好对讲机正负极。
对照电池电压 。

调节数控电源。
电压和电流 。

对讲机可以正常工作 。
有故障可以当电源维修。

测试新买的数控电源是否正常工作。

被测表

测试表

全图展示 ,测试方便。

这种数控电源小巧精致,彩屏显示,电压、电流、功率一目了然。
是折腾数码产品的好助手 。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果然是集成了t12,给力,木牙膏了,帮顶先

网友:
壳子配的很好

网友:
感觉睿登数控外观不好看!不知道还有其他的选择吗?楼主厉害啦!这个盒子很好!我也在找盒子!把家里都翻遍啦没有合适的!!不知道你这个在哪里找到的!想做个漂亮的 灯泡大法 的配电盘

网友A:
楼主的睿登是8005?那就是80V5A喽~24电源太小了,再配大一些的啊

网友B:
能达到那么大精度不

网友C:
严重浪费dps8005的做法啊,当然有钱也无所谓,如果是我,我会把前面板内面朝外,外面有字的朝里,表头开孔把原来可调电阻的位置盖上,这样开关就在右下角,t12接口和调温旋钮正好互换位置  另打赏满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睿登是8005?那就是80V5A喽~24电源太小了,再配大一些的啊

用这款24V 电源是为了配白光烙铁的 ,顺便当低电压当充电器 和维修电源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重浪费dps8005的做法啊,当然有钱也无所谓,如果是我,我会把前面板内面朝外,外面有字的朝里,表头开孔 ...

设计思路:
       我是右手用烙铁 ,所以航空插必须设计右面 才好,开关用原来的标识 ,换成了红色和右面呼应 。调温旋钮左右手都可以操作 ,设计左面为了和右面对称的 。输出接口插座 ,是原来的位置 ,预算美观 。

网友:
引用 楼主:
流行风尚——台表之睿登数控电源篇 DPS8005完美组装+多方测试!
    本文潜隆原创,数码之家论坛首发。
本 ...

黄尚又费了不少的脑细胞啊

网友:
我只想说,DPS8005好浪费啊

网友:
这外壳真是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思路:
       我是右手用烙铁 ,所以航空插必须设计右面 才好,开关用原来的标识 ,换成了红色和右 ...

我是表达能力有多差,写这么清楚你还是没能理解我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达到那么大精度不

精度感觉差不多。

楼主:
这高大上的外壳可遇不可求

网友:
这应该是个智商鉴定仪吧?
弄点贴纸把面板的字和孔覆盖一下就完美了

网友:
看样子是睿登新方案放出来的一批测试板,我也入手了一块5020的,本来想做个足功率的,后来发现代价太高且不实用。最后做了个400W的
你这款电压够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