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5V3A电源适配器要怎么改才能稳压3.30V

楼主(2019-04-11):
原来5.18V输出,4位半的表量跳动5mV,调整了431的上电阻,降到3.3V,可是电压不稳定,在3.1-3.4之间乱跳,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需要给辅助供电线圈再加几圈

网友:
如果输出太低了,怕稳不住,因为光耦那边或许没找对电阻,或者芯片及电路设计的问题,不如外挂个LDO,直接出3.3V,因为压降小,可以不用散热

网友B:
变压器供电绕组要加一到两圈,否则供电不足,芯片一直在重启,

网友:
加一个3R33S,直接搞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给辅助供电线圈再加几圈

这样啊,改动431输出,会引影到辅助供电电压,有没有类型的原理图发来分析一下,借机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供电绕组要加一到两圈,否则供电不足,芯片一直在重启,

为什么改431输出,会影响到芯片辅助供电,有没有原理图,发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