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某米手机充电不正常

楼主(2019-04-11):
淘汰的米2手机一直吃灰,最近几天想把它找出来收拾下看个电子书啥的,可是充电的时候总是会断开,有点充电线虚连的感觉,一会连接上一会断开,手机就一直叮咚叮咚的响个不停,过一会就完全断开了,手机轻微发热。但是单独抠出电池充满电安装回手机是不影响使用的,就是充电麻烦。
仔细检查过充电头和充电线没有坏的地方,也替换过其他的头或线。在网上查到可能是尾插由于长时间插拔有磨损,所以虚连,自己动手换了尾插,毛病还是一样。推测可能是充电的电源管理芯片之类的地方有毛病(普通电子爱好者,首次折腾手机)。
现在想把尾插与主板的连线断开,直接在尾插飞线到电池与主板的触点位置为电池充电,跳过主板的电源管理或电池检测之类的电路。反正年八辈子也不用数据线传输数据,数据连线断了也就断了。
想问问各位坛友,这种方法是否可行,会不会对主板或是电池有影响。

网友A:
我觉得可以,不过得加一片4056充电板,串在充电器和手机之间。

网友:
初生牛犊不怕虎

网友B:
接口电压不一样啊 需要一个保护板转接 不然容易出问题 对于老手机尤其发热大的机型 电源管理虚焊 和CPU虚焊 确实是比较常见的(以维修量角度) 其他还有电化学腐蚀断线也有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接口电压不一样啊 需要一个保护板转接 不然容易出问题 对于老手机尤其发热大的机型 电源管理虚焊 和CPU虚焊 ...

有影响肯定会有的 尤其你说的方法电池寿命什么的难以保障 不过电池自带保护的话 很大可能是送5V过去 直接保护了 没保护的就比较危险了

网友C:
充电头触片有氧化 多插n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影响肯定会有的 尤其你说的方法电池寿命什么的难以保障 不过电池自带保护的话 很大可能是送5V过去 直接 ...

用4.2的充电器呢,不会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头触片有氧化 多插n遍就好了

换过其他充电头,也换过其他线,另外手机的尾插也更换过,应该不是氧化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不过得加一片4056充电板,串在充电器和手机之间。

我也觉得可行。串个保护板对电池更好,搞好手头有

楼主:
在于折腾

网友:
直接把充电头5v的电压用飞线焊在尾插焊盘的上面,排除尾插接触不良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可行。串个保护板对电池更好,搞好手头有

手机空间那么紧张,保护板有地方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空间那么紧张,保护板有地方搁吗?

打算把保护板跟充电头绑一起,虽然充电线和用的飞线线有点压降,但顶多电池充不满,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