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地摊小米16000ma充电宝

楼主(2019-04-11):
又是地摊货,摊主说是坏的,按电芯卖,5块钱,成色不忍直视,但是回来发现却是好的,我“被骗”了,不过这个成色还真是拿不出手去用啊,发现之所以摊主以为是坏的可能是因为指示灯暗淡,在阳光下基本看不见。拆开清理一下光路效果不明显,先吃灰吧,反正这个样子带出去也不太好意思。好的总比坏的强,本来一查资料是LG的高压18650充电不好弄,就当又给我搭了一个充电器吧。

网友A:
5块钱赚了,橙色还可以啊,起码可以卖30块

网友B:
是双口的?上次我见那个好像是单口出的。不是快充,2A来充也要好久才满。
        关于灯光,它这个系列,就是这么暗淡的,你可能没有在纯黑环境下用手机的习惯(易得 青光眼),这种亮度刚刚好,手头有个快充宝就太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块钱赚了,橙色还可以啊,起码可以卖30块

里面成色还可以,外面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双口的?上次我见那个好像是单口出的。不是快充,2A来充也要好久才满。
        关于灯光,它这个系列, ...

这个也不是快充,小米18650系列我都快收集全了,目前只有一个10400和这个一样灯光暗淡,全黑环境应该不错,阳光下就不行了,真心看不清啊。

网友C:
最奇怪的是同时充放电,有一个接口直接用BQ24195路径管理,另一个接口从电池升压输出。这款小米16000我买过两个,一个129元,和一个九成新89元,全是4.35V紫色电芯都失去容量,得想办法试试4.2V电芯加精工保护板,当电芯充到4.25V应该能被精工保护板切断,但不知道充电指示灯能不能停止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奇怪的是同时充放电,有一个接口直接用BQ24195路径管理,另一个接口从电池升压输出。这款小米16000我买过 ...

已经有很多大神分析过电路了,电池有三个焊点但是据说也是并联的,这个电压还有,所以我没有拆开挨个测。

网友D:
据说这种紫色的LG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这种紫色的LG容易坏。

我也听说了

网友E:
高兴个毛 ,你这电池是2014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兴个毛 ,你这电池是2014年的

你哪看出我高兴了?倒是看你挺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