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一个type-c 接口的OTG转接头

楼主(2019-04-11):
前几天撸的,花了2.4大洋,有点肉痛,拆了换点M
快递是气泡袋包装 金色装料壳

粗看蓝色的胶芯

两头都是

仔细看,只有5根针

这头只有4个触点 蓝色是伪装 问了下客服,说这就是2.0的,看了下商品详情,确实有写usb2.0

插到平板上,u盘能识别

从c端顶一下,a端就出来了

整个取出 没有胶,也没有其它机关

两侧有凸点

胶壳侧面有台阶,硬被我顶出来了,有明显划痕

a口外壳也是卡点,用用就能顶出来

拆下c口外壳 c口是两片塑料片合成的

有一个otg识别电阻 5.1k

特写

这个插头很松,看到c口胶芯上半部分有个卡簧,用力扳一下,再插就相对紧点了,这个接口缩水严重,要是把其它空位的针都装上,那插入后就会夹的紧紧的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便宜,但缩水了

网友:
实行能用就行的原则

网友A:
之前买过9块包邮的3.0转接头,不过比这个要长

网友B:
和楼主同款,刚买的,连手机放大镜看电路板的

网友C:
我的是买OTG读卡器,赠了一个塑料的,从运动相机往手机里导入视频。

网友:
micro的要便宜些

网友D:
看起来金属脚是注塑的

网友E:
要是自己买头子yidi是不是很麻烦也想做一条来

网友:
还挺好拆的,无损啊

网友:
模具还是挺精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买过9块包邮的3.0转接头,不过比这个要长

3.0的有家3块9包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楼主同款,刚买的,连手机放大镜看电路板的

手机能驱动这个摄像头?要不要第三方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买OTG读卡器,赠了一个塑料的,从运动相机往手机里导入视频。

运动相机不都是wifi传输吗

楼主:
是的,其实成本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金属脚是注塑的

是的,直接注塑的,这样成本低,如果和老式手机插座那样一根一根穿针成本就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自己买头子yidi是不是很麻烦也想做一条来

不麻烦,可以自己做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524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动相机不都是wifi传输吗

两三百元以上都有wifi配置,用起来更方便一些,旧的运动相机我买过不少wifi模块故障的。行车记录仪有不少没wifi,卖的跟运动相机差不多价,估计被多级代理商赚差价。

网友:
这转接头做工看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