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惠普打印机线改Type-C数据线

楼主(2019-04-11):
单位有打印机更新换代,打印机报废了直接换新,但是数据线还是好的,就没换新数据线,多余出来一些全新的数据线,用来改成Type-C数据线

惠普打印机全新原装的

线体比较粗,也不算硬

线芯美规24AWG

附上AWG和平方对照表

Type-C头套件

本来打算一刀切的

线本来也就一米多点,剪了就有点浪费长度了,所以还是拆开吧

接口部分用上了铜皮

触片比较粗

屏蔽部分不是铜的,焊锡不粘,所以用来铜皮包裹

Type-C外壳的洞太小

得扩大一点点

先把外壳穿进去

然后焊接Type-C头

屏蔽部分还是接上外壳吧,由于不是铜的不沾焊锡,所以用了一段导线来拼接

接着灌封

套上前端外壳

套上整个外壳(趁内部AB胶没干的时候套上去)

一根完美的DIY Type-C数据线就诞生啦

惠普的Type-C线不多见哦

网友:
顶了,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废物利用了不错.
试过能上qc么

网友A:
金属接头不要用AB胶粘呀,久了您就知道了,AB胶有腐蚀性,铜的可能会长铜绿

网友:
我想做一根OTG线。数据线不感兴趣。

网友:
美女的手艺不错。

网友:
用的AB胶的牌子我这儿常用啊

网友:
这个质量真好,自己换

网友B:
想想家里一堆HP打印机线,还自己买了4根typ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想家里一堆HP打印机线,还自己买了4根type-c........

哈哈,手上有好东西不用,还去买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接头不要用AB胶粘呀,久了您就知道了,AB胶有腐蚀性,铜的可能会长铜绿 ...

没办法了,手上最好的只有AB胶了,以前用热熔胶的效果不好。况且数据线的寿命比AB胶腐蚀的速度要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办法了,手上最好的只有AB胶了,以前用热熔胶的效果不好。况且数据线的寿命比AB胶腐蚀的速度要快 ...

买管704吧。也没几个钱。

网友:
用环氧树脂AB胶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管704吧。也没几个钱。

704以前用过,不扎实,干的也太慢

网友:
焊点饱满,灌胶圆润,手艺人~讲究哈哈,木牙膏了,帮顶

网友:
感觉打印机线做数据线硬了点

网友:
这个焊接式头子哪里买?

网友:
厉害啊!最喜欢看这种技术帖子!

网友:
自己做的质量很好呀。数据传输充电什么的都没有问题。网上买的成品线质量太差了

网友(2019-05-18):
接头多少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