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如何穿过电视背景墙上方的吊顶,然后开一个线槽?

楼主(2019-04-11):
家里是第一次装修,对装修不懂,也没有什么经验,就在小区卖五金电料的介绍下,找了一个师傅改的家里的水电,改造水电的时间很快,90多平方的房子,大概3天时间,费用是3500元左右吧,是一双中年夫妇一起做的,想想真是不少挣钱,不过好在也是一个脏活累活,也就不说什么了,可是改造的结果不是很满意,施工工艺不规范,图纸也没有,就在墙上画一下,为了图快图省事,线槽也很浅,线帽也没做,中间的地线还不想做,辛亏我是电气专业,懂的地线的重要性,在我一再的强调下,把地线也做上了。
水管方面,也是为了图省事,把水管预埋在了离地面50CM的墙里面,厨房、卫生间也是这样,现在想想日后出问题、漏水的话,维修起来可真是麻烦,正规的做法是厨房、卫生间走到房顶上的。总之在改造的那几天,前面的师傅在改造,我在后面修补,哎,说多了都是泪。。。,水电改造一定要找正规军,千万不要找游击队。
最后,在收工结束的那天,结了工钱后,请师傅吃顿饭,随口问了一句师傅在干水电改造之前是做什么的,他说他以前是干厨师的,听完之后,气的我快吐血。。。。
这几天有时间,准备把电视背景墙上的插座给修改一下,原来是东一个西一个,还高低不平,正好家里有工具,费了半天的时间给修改好了,现在的想法是,趁着电视背景墙还没做,想在电视背景墙体里面,再开一个线槽,走到吊顶里面,目的是为了连接功放的音箱线,初步是打算电视下面放上一个5.1声道的功放,后置的音箱线,通过现在开的线槽连接到吊顶的音箱上,那么问题来了,墙上的线槽比较好开,先用切割机切好位置和大小,然后用冲击钻冲成线槽,那有吊顶的位置,我应该怎么在吊顶的背面,在墙的位置开线槽呢,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没做过,感觉好难,那么大家还有什么办法吗?
最后再重复一遍我的求助问题,从86线盒处开一个线槽,因为有吊顶的阻挡,线槽如何能穿过去,让线槽走进吊顶里面,日后的音箱线能走上去,另外线管要用多粗的?
电视背景墙

吊顶的材质

把射灯的位置扩大,放一个喇叭

家里现有的一些常用工具

楼主:
改造之前,还能更丑一些更业余一些吗

改造中

对于大功率连接点,进行加焊处理

改造后

网友A:
这么久了还没装修好啊?就算自己动手也应该差不多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久了还没装修好啊?就算自己动手也应该差不多弄好了

重新砸了,想再设计一下

网友B:
我能说吊顶上装音响除了装X外没多大卵用么?

网友C:
乖乖,这可是体力活

网友D:
水电这玩意真不能马虎,顶都吊好了,再开槽想不破坏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能说吊顶上装音响除了装X外没多大卵用么?

不装X,确实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乖乖,这可是体力活

就想再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电这玩意真不能马虎,顶都吊好了,再开槽想不破坏很难

我是当成一个小工程来做的,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能说吊顶上装音响除了装X外没多大卵用么?

听个轻音乐还行,重一点整个顶共震。

网友:
这个活我干过,严格来说是干了一半。和你这个小工程类似,我要给有吊顶的房间,装一个吊扇。
因为房间已经在使用状态,所以,天花板和墙体,走的明线。
不走暗线,一是觉得墙体和天花板开槽,太脏,另外需要搬走全部家具电器等,太麻烦,第三,是租的写字楼做教育培训,对视觉效果没那么讲究,。
你这个小工程,和我装吊扇差不多,其实还简单一点,天花板不用开槽打孔,只要把墙体开好槽,然后穿越吊顶的石膏板即可!

如何穿越吊顶的石膏板,说简单也简单,你得知道石膏板吊顶的内部结构,就知道用什么工具了。

先开墙壁槽,尤其是墙壁与天花板结合处,那的槽先开出来,然后从槽向上,用电锤+扁铲,向上打孔,找根钢钎子,再慢慢水平向墙体捅就可以!
另外,我的明线,用的是微型线槽,不算很难看,不想开槽走暗线的话,可以试试微型迷你线槽,好多款式!

网友:
提供些思路供参考:
1、墙的背面也是你家的吧(是楼道的话就更好了),如果还要刷涂料的,可考虑墙的反面走线,算好后打上下两个过墙孔,但需考虑日久后线管位置墙面有细裂出现
2、可先水平走、再向上,从已无粉层的那个吊顶位置打孔走线,但线要先预穿好,不先穿线的话只能斜向上直走,当然垂直向上走也行,以上开槽走向的关键在于你所做电视背景的结构和厚度能否盖过进吊顶那个孔槽洞(另:露出木头的吊顶角线如何处理美化?这里都能处理美观了,觉得你穿两根线应该不是问题)。线只要进了吊顶,其它规范别多考虑,只要利用内部空间能走通就行
3、后置音箱有无必要:一个是90平方的客厅不会很大,顶上弄两20多厘米的大孔是否协调?另一个是现在花这么多心思埋线,但你以后会用几次这个音箱?这类吊顶音箱的后部直通吊顶内的,音量大了吊顶会不会共振?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想再折腾一下

穿过吊顶的木头部分,万用宝配合适当的刀头应该合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穿过吊顶的木头部分,万用宝配合适当的刀头应该合适

他这个估计须开孔在木条底下,开挖在粉层及墙面上,处理好后与墙面一样平,否则可能会影响背景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这个估计须开孔在木条底下,开挖在粉层及墙面上,处理好后与墙面一样平,否则可能会影响背景安装 ...

还真是挺麻烦的,所以装修前一定要尽量考虑周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造之前,还能更丑一些更业余一些吗

改造中

兄弟  你那三个86暗盒距离太近了,面板安不上

网友:
在墙上开那么多洞,这是胡干那。你的电器再多,少开几个洞用插排再接不行吗?

网友:
想办法从你第二张照片的地方往上走线

网友:
看样子 墙面都没做好 直接开上去就是了 只是要注意别把顶打坏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