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什么找不到一个带百分秒的计时器呢

楼主(2019-04-11):
想知道做一个这个难度会很大吗?

网友:
应该有吧,不然奥运会比赛上怎么办?只不过普通人用不上而已。如果是手工按停的秒表也没必要精准到这个程度,谁的反应速度能达到1%秒?

网友:
你打开手机计时看看

网友A:
0.01秒的计时器?百十块钱就有了,跑步计时那种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1秒的计时器?百十块钱就有了,跑步计时那种都是。

LZ的意思是几块钱的有没有。。。

网友:
淘宝搜电子秒表,十几块钱就能到0.01秒的,搜计时器可能搜不到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