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大家帮看下 27寸 AOC显示器出现竖条 会变化的。屏坏还是其他问题

楼主(2019-04-11):
请大家帮看下 :

网友:
下面屏框进液生锈了 没得救了

网友:
可能是屏板问题。可参考我以前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69090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还不行估计废了

网友:
应该是屏挂了,死多活少!

网友:
会变化的话先看下屏线吧

网友:
首先检查解码版以及相关排线,然后做好最坏打算,屏坏了,

网友:
这是 内屏坏了吧

网友:
软屏线与屏玻璃连接不良,压屏处理。

准规维修是屏报废了

网友:
拆开检查屏线,没有问题再检查逻辑板和主板,都没有问题屏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