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早期宽带路由器,主板多肉。

楼主(2019-04-12):
TP-LINK早期宽带路由器,主板多肉。

楼主:
为什么需要自己回复一次帖子才会被别人浏览

网友:
就是电容用得多一点,其实肉也没多到哪去

网友:
记得这货容易死机

网友A:
买时候用的交流适配器吧  我还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时候用的交流适配器吧  我还有一个

看DC座附近D6-D8就知道是交流适配器了

网友:
用过这货  无法破除联通多台电脑上网限制 直接扔垃圾箱了

网友:
多的是电压转换电路没有现在的小型化

网友:
当年改285p就是这货吧?

网友:
咦!这不是我家那个吗,

这货壳子老结实了

网友:
这货家里还有两个,想在能想起的作用就是关掉DHCP当交换机用了。
肉多也没有用,2M的缓存的样子

网友:
我还有一个.当年用来破除电信的多机限制效果不错.刷防网络尖兵带了20台电脑.4M的ADSL

网友:
家里用的第一个路由器就是  它  402M

网友:
当时买了的第一个路由器就是这个花了100多,现在千兆都大把了,想想都是泪啊

网友:
家里用的第一个路由器就是它:TP-LINK 402M

网友:
家里也有一个这样的,当年很多人用来硬改磊科285p,原机固件很垃圾,几台机上网开个迅雷路由很容易挂掉,就是开迅雷的能正常下载,其他人网页打不开,刷了磊科285就强大多了,可见TP的固件多垃圾。

网友:
家里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当年家里有一个,一开BT下载直接死机,只能重启再用

网友:
想当年,路由器的网线接口都还是八针的

网友:
这个在当年ADSL拨号速率还是512K年代的时候,其性能还能满足需要。到了ADSL 2M时代,已经带不动机子了。
当时很多这类设备都是采用AC供电,目的为了在板整流和滤波,缩短直流导线举例,降低电流干扰,提升供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