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移花接木~拆解修复夏普EL-2121荧光管计算器

楼主(2019-04-12):
昨天,温总在我帖子里留言说——知道断丝位置又如何?能死而复生吗?
我的回答是,有可能,但是能死而复生又如何,能长生不老吗?
像温总这样一条道跑到黑的傻小子,嘿嘿,我无语了

换个思路,移花接木,起死回生!

大铜飞线是干什么用的,好铜要用在刀刃上,哈哈
傻子才那么做吧,好铜要用在飞线上!

先把夏普2121的电路板上的焊孔打通,铜丝穿越焊接,牢固度那是杠杠的

飞啊,飞啊。。。注意剪掉露出的线头,我可是大锅工匠作风啊

飞到何处呢,飞到以前买的vfd屏上,不过这屏是8位的米字屏
而夏普2121是12位的计算器,没办法,就当玩吧

铜线比较硬,很难焊接到vfd的引脚上,但是它的外漆绝缘性是很好的
一般高温,剐蹭都不能破坏

注意线间的绝缘,拿热缩管封住,没风枪,拿烙铁烫的,所以不是很美观

临时测试,先把开关触点焊住

通电测试,这个计算器是6v的,显示0+BT,没办法,这个屏的这个零位没有小数点,BT占据小数点位
的引脚,这个计算器又默认0带小数点的,真是BT,变态啊

看看电流,100多ma,0.6瓦了,

它的标称值是0.3瓦,整个大了一倍,但是先不管他,点亮为主

看看效果,还可以,挺漂亮的嘛

铺上橡胶键盘,试试,8个9

8个6就不对了

8个5成了8个3了

8个3成了8个5了

8个5成了8个E了

8个1

8个0倒是没错,分析一下是段码里的b与f搞反了,不是接线错了,是分析走线时看花眼了

调换好,重新试机,这次大家注意到灯丝都发红了吗
一共4条灯丝,虽然这样亮度很好,但是对寿命不利啊

整体效果

工作电流,还是100ma左右

12345678,这次显示没错了

计算一下:123*456,结果没错

整体亮度比较高,把附近都照亮了
哈哈,我的M币要达到这个目标,

显示位数多,耗电就大

下面顺便看看vfd屏各个电极的波形
这是灯丝一端到电池负极的电压波形,是交流驱动
频率85khz,有这么高啊!

这是每个数字位的栅极波形,这个是有显示的栅极位的波形
都是以电池负极为基准的,频率是160hz左右,显然是动态刷新的

这是没有显示的位的栅极电压波形,它的频率是有显示的4分之一

这是每一位的数字的每个笔画的阳极电极的电压波形,这是有显示的字段的波形
频率和栅极一致,电压也一致

这是没有显示的字段的波形
频率和栅极一致,电压也一致

好了,测试基本结束,现在就可以组装起来了

放好按键

铺上橡胶

装上主板,注意这里我加了两个电阻来减小灯丝电流
实际上灯丝限流了,但是总的消耗并没有下降
可能是这个屏参数和原来的不一致造成的,也可能是电路板上某个电容的问题
,总之能用,而且基本不用,就是偶尔把玩一下,就不去管了,以后有机会再说

装好,发现丢了一个按键,就是谢广坤那个——归零,归零,归、归、归零
那个键,谢广坤看到一定疯了,这样怎么能治的刘能卑服的呢

通电试验

有了小数点就没有BT显示了

电流依然居高不下

哈哈,广坤叔看到这里急了,要来找我,我赶紧给找归零按钮吧
还好找到了,这下就完美了

重新拆装,再次试机

亮度小了,字段间的点阵都看出来了,还是原来高亮效果好

低亮也不节能,没找到根源

既然是日本货,自然离不开开房(开方),哈哈
开个2人间,结局是你看不见开头,只能看到结尾
因为是12位计算器,而这里只能显示8位,残疾啊

和电脑计算机计算结果比较一下,你能找到那几位——21356237

哈哈,就到这里,到这里吧!
另附我的两个于此相关帖子链接:

查找坏掉的vfd的死因,首创技术方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793

拆解并修复卡西欧M-1荧光管计算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405

网友A:
耗电大户是灯丝,原来应该两根灯丝,你这四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耗电大户是灯丝,原来应该两根灯丝,你这四根

但是限流了,还这样啊

网友:
情怀呀情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限流了,还这样啊

加电阻限流其实能降低的并不多,毕竟灯丝要发射电子要在一定的电流下,还有就是原来灯丝驱动是两根,现在四根,驱动电路可能功耗会增加

网友:
牛叉的计算器,牛叉的改造

网友:
折腾是一种乐趣

网友:
这屏幕真好看啊

网友:
真好看啊荧光管VFD

网友:
修的不错,8倍用来算钱是够用了,

网友:
折腾得真让人佩服

网友:
牛掰,1K W的M币,可以的,牙膏还没到货

网友:
这真牛。M少不了。设备也多,专家维的么?

网友:
修好了可以送给俺了

网友B:
一个计算器硬生生让你给改成了电驴子,话说飞线就不能换几根细线吗?另外12位变8位还咋用,不过好在终于算个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计算器硬生生让你给改成了电驴子,话说飞线就不能换几根细线吗?另外12位变8位还咋用,不过好在终于算 ...

哈哈,算小账还行,别算除法

网友:
DVD USB FM ,这是车机显示屏?位数不一致,残疾人开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算小账还行,别算除法

感谢分享过程,看了后来的几个链接,我终于知道了,原来飞线是连接显示屏的,对吗?

网友:
人奸真是厉害,温总甘拜下风!

网友:
真是厉害啊 玩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