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车载低音炮想用来家用寻求帮助

楼主(2019-04-12):
一台车上的低音炮,车在卖。车后面的低音炮拆下来打算拿来家用。对这个没有经验,问问大家的想法,想法大声说,不管好坏建议大家提。在此谢过。现有的材料,此低音炮,220V转12V大小电源两个。输出 A 数没看。
1,带动这个低音炮要多少 A 的合适?   2,低音炮带有功放板就不用再买攻防了吧?   3,再我现有的材料上我还要买什么材料?   4,低音炮后面的这些接口有懂的各接口是接什么线,什么功能吗?可以标注下最感谢。
要弄的低音 炮

在此谢谢了,我初步只是连接电脑主机看看电影用用。采纳提供建议另转800M以示感谢。希望大家发财心要坚持,发财梦会实现。

网友A:
电源不能低于12V10A,低了开大音量有破

网友:
哟,功能还不少,还带L/R输出,就不知道功率多少。小的话书房用,大的厅用也行。觉得电源怎么也上10A吧,差电线和两个L/R音箱。左下角四方口干啥用的,楼下回答

网友:
用来在原车喇叭上接音源输入,一般不接

网友B:
应该是一个车载功放,至少是三路输出,左右声道+低音炮,功率不小。

网友:
左右声道+低音炮,功率不小。

网友:
配个至少120W以上的12V电源,当然功率越大越好。一对中高音音箱,中音至少4寸以上,要二分频的,至少30w额定功率。找个好点的音源,影碟机或机顶盒,就可以了。

网友C:
接线图就是楼上那样的 左下角是高电平输入 就是可以接功放喇叭的线作为音源输入 可以接个车机玩玩 建议用牛 线性的没有电流声 台式机电源也可以 我都亲测过大学时候在宿舍搞了一个车机四个喇叭一个低音炮 都是台式机电源带的 放大声一楼都是我的音乐  那种小的黑盒和铁皮电源就算了 波纹大

网友:
车载低音炮想用来家用寻求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能低于12V10A,低了开大音量有破音

非常感谢,想问下哪些没有标注到的是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一个车载功放,至少是三路输出,左右声道+低音炮,功率不小。

是车载低音炮,在车尾箱拆下来的,亲戚的车要卖了,不知道改没改过原车喇叭。现在的车放CD同事听说是改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线图就是楼上那样的 左下角是高电平输入 就是可以接功放喇叭的线作为音源输入 可以接个车机玩玩 建议用牛 ...

电源有两个之前买来试行车记录仪的,220V转12V的。一个输出12V10,一个12V5A,打算用这个10A的来带动这个低音炮。应该带的动吧,本打算不行的话就买个论坛里商城有换的你说的那种。10A的带的动就用自己的这个现成的。还绝缘的好,类型像笔记本电脑的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有两个之前买来试行车记录仪的,220V转12V的。一个输出12V10,一个12V5A,打算用这个10A的来带动这个 ...

由于不知道你说的电源啥样 索性你就直接接上试试 不会过载保护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不知道你说的电源啥样 索性你就直接接上试试 不会过载保护就可以用

  用的就是这个来做带动它的电源,你的经验带的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想问下哪些没有标注到的是什么功能?

只是控制开关音量,接上电源喇叭,一试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能低于12V10A,低了开大音量有破音

12V电源正极要一起接在BATT和POWER RME 上是吗?GND就接12V的电源零线

网友:
车机输出通常都是45w一路,两路就是90w,低音炮相当于两路功率,电源需要200w左右,大声动态才跟的上。小声时玩就无所谓了,只要够起动能出声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电源正极要一起接在BATT和POWER RME 上是吗?GND就接12V的电源零线

是的,batt接电源+12v ,power  rme接个开关到12v可以控制功放的开关,这2个接一块也行

网友:
拆开看才知道……好多山炮都是唬人的,看起来很牛,其实就是几十瓦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