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12伏2安开关电源,表现为没有输低,带载能力差。

楼主(2019-04-12):
拆修12伏2安开关电源,表现为没有输低,更换芯片供电电容电压马上就正常了,带载能力差,更换输出电容立马达标。
这个电源之前拆过,被玩坏了,大负载仪也搞到烧管,真是不作不死。感谢朱哥。

空载电压11伏,对于12伏开关变压器来说偏低。
根源是为芯片供电的电容出问题了,更换后电源电压正常,但是负载不行,顺便把输出电容也更换。
低压输出电容

输出空载13.6伏
上负载测试

2安输出,基本达标
2.22安限流灯泡开始发红
2.4安灯泡表示快要撑不下去了。最大2.4安。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也是没有输出,回头拆开看看。

网友:
这电源有一股山上的味道

网友:
PWM芯片看不清,用的啥?
木牙膏了

网友:
元件不多,不难修

网友:
这类故障通常就是高温导致电容品质下降造成的~

网友(2023-01-15):
这电源  还是垃圾桶伺候

网友:
这货还是扔了比较好,用在哪里都不安全,该省不该省的,都省了

网友:
这个电源真心不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