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手机充电器电压作为电瓶车充电器改可调电源的辅助电源

楼主(2019-04-12):
手机充电器都是5v输出一般在500mA---2A。改电瓶车充电器为可调电源需要辅助电源电压在12---18V,电流没什么要求。
现在就把各种手机充电器改辅助电源的方法介绍如下:

手机充电器比较早期的分立元件最好改,TL431的也好改,新式1A充电器则不容易改。见下图
这种改变稳压管稳压值就能改变输出电压,最好改

这个是18650充电器电路图 它也是通过稳压管控制输出电压的
只不过稳压管在次级,改变它即可改变输出电压

这个也是18650充电器电路图
这种改变431下拉电阻阻值即可改变输出电压,计算公式:V=2.5(1+R上/R下)

这种1---2A新近产品不容易改,只能微调1---2V,而且容易烧芯片

因为电瓶车充电器为3842芯片,初级次级都需要辅助电源,
所以在变压器缝隙里加绕13圈可产生一组12V电源,基本一圈一伏,
自己根据需要加减即可,线圈正反向输出电压不一样,实验决定。
下面是实物图片

这个是3WLED灯隔离式恒流源板子非常小,输出在12---16V,
用它做辅助电源再好不过了,我已经用它改了几个电瓶车充电器了,
效果非常好。外圈加绕13圈出12---18V电压,
下个贴把改造电瓶车充电器步骤,调压,调流图纸,实物图片传上来

谢谢朋友们,希望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
大师把原理搞精通了

网友A:
不错,那个3w恒流我买了50个备用,改可调电源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那个3w恒流我买了50个备用,改可调电源很好用!

买50个,改多少电源啊?

网友B:
我就顺着你的思路去改改看,看着电路跟我帖子那个好像啊。先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顺着你的思路去改改看,看着电路跟我帖子那个好像啊。先谢谢您了。

不客气,有问题随时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那个3w恒流我买了50个备用,改可调电源很好用!

运费太贵,多买分摊运费!

网友C:
有电路吗给一个,我捡了2个,估计有问题,有图了可以试试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路吗给一个,我捡了2个,估计有问题,有图了可以试试好坏

要什么电路图?手机的还是充电器的?

网友:
3WLED灯隔离式恒流源板子,有类似的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輸入電壓:AC 100-240V 50 / 60Hz
輸出電壓:9 - 24V 可調
輸出電流:3A

你开的店吗?

网友:
12V 3A的有点小贵,还是单面板来的,比1瓦1块还要多。不过电路布局还好看。

网友:
原理图画得这么好,好评

网友:
加关注一下,正想改48V充电器给汽车电瓶充电呢!
汽车开的少,老是亏电

网友E:
3WLED灯隔离式恒流源板子    ,有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3WLED灯隔离式恒流源板子    ,有电路图吗?

就是rcc电路,一个13003加s8050,用原边稳压管反馈的电源,说是恒流,其实是限流电源!

网友:
就这种电路!

网友:
输出要不要加个稳压二极管,开关电源改可调,辅助电源不稳定,很容易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