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制作一台两用移动电源

楼主(2019-04-12):
12v60ah聚合物电池,300瓦220v逆变器带两路输出插座,5v1a两路输出,6mm铝板焊接外壳,都是废物利用再组合。

楼主:
最后把提手的孔打错了方向

网友A:
这扎实的外壳移的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扎实的外壳移的动?

提着可以赶火车....

网友B:
半圆螺丝改成沉头螺丝

网友C:
车充换掉,换个带qc3.0的,这个1A电流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圆螺丝改成沉头螺丝

下周再做一个上盖,提手的孔打错了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着可以赶火车....

火车站安检应该是通不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充换掉,换个带qc3.0的,这个1A电流不够用

都是闲置再利用,没有刻意买零件,

网友D:
外壳真心牛掰,膜拜啊

网友E:
油漆外观加分!螺丝用圆柱头内六角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真心牛掰,膜拜啊

铝板五面焊接后铣床精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漆外观加分!螺丝用圆柱头内六角更好看!

下周再做一个上盖,这个孔位反了

网友:
啊  我的眼睛

网友:
这铝盒好厚实啊喜欢啊

网友F:
颜色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颜色怎么处理的?

外壳整体做油漆嘛

网友:
问下 ,这样一个铝盒 成本要多少

网友:
这里碰到老弟,哈哈

网友:
做的漂亮!要是把逆变器归纳在盒子里那就两个字: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