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一下IP6518快充PD协议小板-拖延症晚期

楼主(2019-04-12):
真心是拖延症晚期了,
去年10月拿到中国好坛友赠送的板子,
PD协议快充IP6518测试版PCB免费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3719

芯片介绍

原理图

板子效果图

板子实物图哈哈

过了一周才开始分割空板
费老劲切割好坛友赠送的快充PCB空板,很精制厚实,感谢!|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3378

拖延症到最近才凑了些元件开共,也算是交个作业吧,致敬一下原作者哈@subinbin7336

话不多说,开始,根据图纸和板子的走线研究一下元件参数和位置,
为啥没参考作者提供的位号呢?因为好玩,不能机械的照抄焊板子,跟流水线工人要有区别哈,噗~~~见笑了

东拼西凑的元件,测试用,无所谓啦

还是发热盘+锡浆焊接QNF 4*4芯片吧

焊完之后效果还行哦

NDRV引脚一定不能跟LX短路,烧芯片(芯片右上角那个黑色坑就是我用美工刀挖掉的)

没挖之前是连在一起的

D+和D-。CC1和CC2引脚背面

D+和D-需要交换哈,原作者提到了

也就是M和P交换哈

既然是测试,除了22uh的屏蔽电感,其它电感也要试试看,黑色方块是电脑主板拆下来的铜带编织屏蔽功率电感。
几十安,那个绕线电感功率就小一些了,4A多一点吧。

竟然还有树脂底座,哈哈

弯一下引脚

最后剩下的裁好的5片空板子,昨天已经发快递赠送给坛友啦

继续焊接

焊得真丑,莫笑

用了一堆三星的MLC电容,22uF 50V*10,1.35¥/粒哈哈,上电OK,没炸。
上QC3.0诱骗器测试一下

默认输出

向上步进调压正常,说明QC3.0没问题

输入13.5V,最高输出11V左右,哈哈

最低只能3.7V,充锂电池么哈哈

充手机试试,竟然没啥电流

看来电容不够,加上红宝石电解

输出总算正常了哈哈

测量一下LX引脚频率,有点奇怪哈,能用就行

推演出来应该是193KHZ才对呀

好了,作业交完了,至少有超过10位坛友收到过这个小板哈,
可能夹在快递中不知道这是啥板子,现在想想眼熟的话可以折腾起来了哈。

ip6518 pd快充协议pcb板付邮赠送(4*6片板子已赠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371

网友A:
昨天刚弄了qc3.0诱骗器板子,元件还在派送中,不出意外今天就可以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弄了qc3.0诱骗器板子,元件还在派送中,不出意外今天就可以玩了

哈哈,愉快地玩起来,坐等后续

网友B:
折腾这么多充电器能用得过来么?!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这么多充电器能用得过来么?!
等牙膏ing

测试完就拆散了,哈哈,纯属折腾,充电还是老老实实用6口的那个。

网友:
刷牙太勤,就剩这点了

网友C:
这个钽电容怎么看正负极啊,还是无极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钽电容怎么看正负极啊,还是无极性的啊

其实我用的这个不叫钽电容,叫多层陶瓷(MLC)电容器,特点是小尺寸、低等效串联电阻(ESR)、高可靠性和高纹波电流能力。MLC太拗口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试完就拆散了,哈哈,纯属折腾,充电还是老老实实用6口的那个。

装完就拆,任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完就拆,任性呀!

有得用就行,不发烧哈哈

网友E:
板子洗一洗就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洗一洗就好看了

哈哈哈,洗过了,然后拆散了哈哈

网友F:
竟然说好的测试多个电感,你的测试数据呢?不同电感输出是否一样呢?也不接电子负载测试一下,差评,加100000000000:tongue:
还有,为啥我没有收到板子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竟然说好的测试多个电感,你的测试数据呢?不同电感输出是否一样呢?也不接电子负载测试一下,差评,加1000 ...

。。。。。。自己测了六种电感,22uh,68uh一体屏蔽电感,三种立式绕线功率电感,还有帖子里那个铜带屏蔽电感。晚上抽空折腾的,没有一一拍照。话说李老板能不能摸着自己的良心,板子和芯片都寄给你了吧,自己偷懒不焊怪我咯

网友G:
这东西还有散件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东西还有散件卖吗?

谢谢捧场,哈哈,这个没卖过,都是送板子给坛友们啦,已经送完啦

网友H:
用来测试看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来测试看着还不错。

谢谢捧场,哈哈,确实是第一版测试用,不知道原作者啥时候出优化的哈哈

楼主:
位号图+元件参数,照这个焊接好就OK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位号图+元件参数,照这个焊接好就OK了哈

1、板子上那三个引脚分别接什么?
2、N沟道场效应管用哪个型号的,有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