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详拆德尔福的气压传感器,发现怪事:这陶瓷板上元件怎么互联的?

楼主(2019-04-12):
拆一个德尔福的气压传感器,两轮车上用的

外观

插头

屁股

贴纸
不知道哪里生产的

固定卡口,有防脱倒钩

进气嘴
凸出的环状倒钩是用来防止软管脱落的

进气口

壳子上有这样的凹口和划痕
凹口疑是2次注塑用的,划痕估计是强行脱模造成的

这角也有

看完外观,开拆
盖子是用胶粘的,掰断了

里面有小板子,金黄金黄的

掰断的盖子,塑料的

抠掉板子,邦定的铝线也拉断了

仔细看板子位置
有透明、果冻状的胶,疑是硅凝胶,密封用的吧

抠出来的板子,大约6~7mm见方

板子正面
陶瓷板左角金黄色方块应该是芯片,焊盘镀金
但奇怪的是焊盘看着都是独立的,没走线,难道有过孔穿到背面去?
但怎么也看不出有孔的样子

背面是个金属盖,把陶瓷板盖满了

里面只能是气压传感芯片了

基板确实是陶瓷的

芯片这边只有二维码,看不出啥来

最后根据其他气压传感器芯片做了结构图
想必应该就是这样的

奇怪的是,这个的陶瓷板上焊盘看不出走线,也看不到有过孔
但偶相信肯定是连上的,就是搞不明白用的什么方法
如有明白人,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元首首拆  不懂的帮顶了

网友B:
多层陶瓷板,像以前的CPU.那样

网友C:
有真空基准的话,应该跟手机上的气压传感器类似,可以当作高度定位辅助。不过我买的2千元以下低端机都没有大气压传感器。

网友D:
这个过孔是盲埋的,看不见,但中间有过孔线,类似于新的SIM卡那样,都是黄金的,多收集点,打个戒子玩。

网友E:
这个是不是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首首拆  不懂的帮顶了

好吧,偶也不懂,等大婶们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不是孔?

眼神真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层陶瓷板,像以前的CPU.那样

这陶瓷板还是多层的呀,真看不出来

网友F:
焊盘上应该是沉金比较厚,把过孔盖住了,打磨一下应该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真空基准的话,应该跟手机上的气压传感器类似,可以当作高度定位辅助。不过我买的2千元以下低端机都没有 ...

车用气压传感芯片一般都好过手机上的,不过基本原理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过孔是盲埋的,看不见,但中间有过孔线,类似于新的SIM卡那样,都是黄金的,多收集点,打个戒子玩。:lo ...

谢谢,想来应该是这样,估计只有磨开截面才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不是孔?

有凹点,看位置也许是,但偶也不能肯定

网友:
不懂,但结构图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过孔是盲埋的,看不见,但中间有过孔线,类似于新的SIM卡那样,都是黄金的,多收集点,打个戒子玩。:lo ...

撸这个来打金戒指会不会累死!

网友:
线路在陶瓷片夹层里, 类似A1321烙铁芯的工艺

网友:
高级货,送给温总打戒指去哈哈哈哈,牙膏还没到货

网友:
谢谢分享。。。。。。等晚上回来再看看,先打赏。

楼主:
偶很赞同,很可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焊盘上应该是沉金比较厚,把过孔盖住了,打磨一下应该能看到~

嗯嗯,看来只能是这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