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彻底拆解小牛N1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4-12):
又出现上次那样的故障了,背面图片在这个帖子里,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20736,昨天情况是充电10分钟左右就狂闪灯,没有电压输出了,插拔220v插头灯不亮,隔一段时间后又可以充10分钟,风扇对着吹也不行,干脆彻底拆解了,请大神分析下电路,指导下检修思路

补充内容 (2022-10-17 01:18):
55楼有跟多图片

网友:
目测这个是带PFC电路的

网友:
图太少,看不出什么啊

网友A:
220进线那个叫共模电感

网友B:
双管正激带PFC的?这货蛮高级的,里面肉挺多啊

网友:
如果没有脱焊,那查一下运放比较电路

网友:
220v进来的那个NTC电阻坏了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小牛的充电器还是比较良心的.
我前后一共用了3个.
原车自带1个3A的.
后来单位也要充电,就闲鱼150买了一个3A的放单位.
前段时间新买了一块电池带了一个4A的充电器.

手头3个了就卖了1个3A的,150元原价卖的.
用了2-3年都没出过问题.
但是论坛上很多充电器充不满电,提前转灯.我没有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进线那个叫共模电感

我是说那个黑色的上面有黄胶条那个,大变压器旁边那个

楼主:
今天拆了想找到问题,一充又是好的了,一直到充满什么问题都没有,那个黑色的包有细黄胶带的是pfc电感吧?pfc用电感还是变压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管正激带PFC的?这货蛮高级的,里面肉挺多啊

没有pfc,那是谐振电感

网友:
这个电源很不错,和笔记本电源一个级别了

网友D:
你干脆一张图也别拍得了,让别人去猜更好

网友(2019-08-06):
引用 网友D:
你干脆一张图也别拍得了,让别人去猜更好

这回复很诚实

网友E(2020-04-24):
你好,请问里面的胶怎么去掉的呢?

网友(2020-06-06):
引用 网友C:
小牛的充电器还是比较良心的.
我前后一共用了3个.
原车自带1个3A的.

看来我的充不满电,可能是充电器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干脆一张图也别拍得了,让别人去猜更好

开个新话题,总比不停炒冷饭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里面的胶怎么去掉的呢?

软的,用螺丝刀慢慢翘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干脆一张图也别拍得了,让别人去猜更好

感觉跟一般充电器结构差不太多,就拍了个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