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几只18WLED灯泡

楼主(2019-04-12):
拆修几只18WLED灯泡

网友A:
没有看出故障点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出故障点在哪里?

应该是换了个灯珠。

网友:
看来得网购35元100颗随机仿流明灯珠,修理的时候替换最好。楼主的短接方法也可以,最好降低一半功率,避免过热光衰。

网友:
光看灯珠  我还以为做工不错呢。原来是后换的灯珠!

网友:
都是灯珠坏,驱动没事,最好把功率降一点

网友:
这18w的话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这种结构绝对跑不动18W,建议控制在10W以内

楼主:
不值得换灯珠.在坏就扔掉

网友:
到不了18W的,散热不行

网友B:
咋修的?直接短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修的?直接短接的吗?

坏的直接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咋修的?直接短接的吗?

短接暂时可以用,但随后会坏更多的灯珠。因为灯珠都是串联。最好找同类换上。

网友:
看灯体也就9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