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jvc td-w318卡座拆机(开盖)

楼主(2019-04-12):
看图吧 看的懂的
控制显示部分

录音座 旋转磁头  带消音磁头

放音座

前面板

后面板

电源输入 带选择 内藏式防止误拨动

音频输入 输出接口

铭牌

底部

内部1

内部2

三电机的机芯

俯视

网友:
不错的东西,值得收藏!

网友:
老机子,不多见了,顶一个

网友:
曾经拥有254、318、718,那个压带轮时间长了会变硬、龟裂,每个机器要换4个,挺贵的!

网友:
卡座现在还是挺有用的,不少老歌曲只能从磁带里听到,有些网上即能找到也改的面目全非。

网友(2023-09-18):
不错,都是电控的

网友(2024-09-25):
这款机子比较高端。

网友:
时代变了,易损,易老化配件难找,只能怀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