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子指针兆欧表电压不足 求教

楼主(2019-04-12):
按测试键 250V档位 用万能表测试实际电压不足 250V档只要128V, 500V档只有171V ,1000档只有205V 拆开后表内测量L柱下面色环电阻左边电压正常能达到额定电压 不知道现在问题出在哪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楼主用什么表测量电压的哟,大约是内阻10M的电压表测量的吧?

这种兆欧表的内阻极高,如果测量使用的电压表内阻不怎么高,则电压表的分压也就会较低,达不到规定的电压。

如果该表测量电阻的原理与普通指针万能表相同(用内阻与外接电阻的分压大小来确定外接电阻的阻值),则看表盘刻度,250V档,10M内阻的电压表测量它的输出电压,输出电压会降低到约1/2的程度;500V档,10M内阻的电压表测量,输出电压会降低到约1/3的程度;1000V档,10M内阻的电压表测量,输出电压会降低到约1/5的程度。

楼主测量的结果差不多符合这一规律。

看楼主说的电阻,阻值为10M,紧挨着的R27也是10M的电阻,看表盘中位刻度,250V时的仪表内阻疑是10M,500V档的内阻疑是20M,1000V档的内阻疑是25M,也符合以上规律。你测量所指电阻左面的电压,实际上可能是躲开了内阻,自接测量了表内高压发生器的输出电压,输出电压准的,那仪表就是正常的。

以上分析意味着,仪表输出端空载,才可能输出额定的标称电压,楼主用50M以上内阻的电压表,就基本能验证以上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表测量电压的哟,大约是内阻10M的电压表测量的吧?

这种兆欧表的内阻极高,如果测量使用的电压 ...

说的有道理 测量图片补齐  与分析结果差不多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2019-09-20):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表测量电压的哟,大约是内阻10M的电压表测量的吧?

这种兆欧表的内阻极高,如果测量使用的电压 ...

测量兆欧表输出电压不能使用普通万用表,我听师傅说的

网友(2022-07-12):
其实要想测得准一些也不难:只要提高电压表内阻就行了。数字表电压档的内阻是可以量出来的,比如实测特安斯TA810C表电压档内阻11.1M,只需串联一个100M的电阻,其电阻就变成了111.1M,扩大了10倍,拿去测兆欧表的电压,只需将测试结果乘以10,就是实际电压值了。一个100M电阻仅几元钱。补充:如果觉得电压表内阻扩大10倍不够,也可以扩大至100倍,总应该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