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块技嘉AMD主板,好多固态电解

楼主(2019-04-12):
一块技嘉AMD主板,好多固态电解,淘汰的电脑,看看能否压榨最后的价值了,无用的话准备拆固态了

AMD   635

END

网友A:
电容不能存放,放在pcb板上更好,要用时再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不能存放,放在pcb板上更好,要用时再拔。

又学了一招

网友B:
办公家用可以再战5年

网友:
我们单位的电脑都是11年左右X240-X245的CPU,现在还可以正常办公,估计处理大表格可能会慢些。

网友C:
这板子用料做工还算可以,还不至于当料板,配个中档显卡还可一战

网友D:
应该是好的,可以正常使 用的。

网友:
看到232芯片了

网友E:
技嘉770这个系列的板子做工用料都很好,因为卖的贵啊,当时最便宜的版本都要500+,
如果有别的高配电脑的话,板子又还能用的话 要不就卖掉,拿钱再自己需要用到的三洋紫标固态电容,
如果没有特别高配的可以就留着加点钱换个X4 955之类的U,加个750ti独显玩玩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技嘉770这个系列的板子做工用料都很好,因为卖的贵啊,当时最便宜的版本都要500+,
如果有别的高配电脑的话 ...

我现在用的是        主板Gigabyte GA-P55A-UD3R   CPU  I5  760  应该比这个要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办公家用可以再战5年

家用有二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用料做工还算可以,还不至于当料板,配个中档显卡还可一战

己有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好的,可以正常使 用的。

是好的,内存条加到我在用的电脑上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        主板Gigabyte GA-P55A-UD3R   CPU  I5  760  应该比这个要稍好

以当前这块主板搭的U来说,是要比你现在用的这套配置差。而且这个平台有点老了,再升级也强不过你现在的这套。那我觉得如果还能用,这主板还是卖掉再拿钱买电容更好些。上面拆的话,容量和耐压不一定是你最需要,最常用的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当前这块主板搭的U来说,是要比你现在用的这套配置差。而且这个平台有点老了,再升级也强不过你现在的 ...

既是这样那就放在一边继续吃灰

网友F:
技嘉堆料还是满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技嘉堆料还是满足的

确实,用过一次微星的那电容爆了好多个,自用技嘉的后几次换电脑一直都用这个品牌

网友:
如果有更高级的电脑用,这个也算是淘汰了,否则就为拆电容可惜了一点。
给你一盒子拆机电容换板子

网友:
板子还是很好的,做工实在,稍有些老,加个固态,加个X955或在高一些的CPU, 估计在用几年也不会坏的,家用不玩游戏,浏览网页,看个视频搓搓有余了。电脑这东西配置够用就行。

网友:
缩水嘉的第一波硬件还是堆料的做工,之后什么v2.0,v3.0简直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