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师傅们的帮助:我的55寸液晶电视出现一下 的情况

楼主(2019-04-12):
我的55寸液晶电视由于不会调节亮度,在调节成“蓝光清晰度”后,又进行了其它“比例和声音”的乱调,这时候时候,突然出现屏幕的一阵“竖道道”的乱闪,但是还有电视剧的画面,过一会就在屏幕的左边出现一道竖立(有10cm宽)空白,仔细一看是:这10cm的画面把左边10-20cm位置的画面覆盖了。请师傅们帮忙解答一下。

如图:这是另外一个机子的完整画面:

这是坏了的电视机画面:这10cm的画面把左边10-20cm位置的画面覆盖了。请师傅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屏坏了,恭喜你。
不过,与你怎么按菜单倒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坏了,恭喜你。
不过,与你怎么按菜单倒真没关系。

那左边10cm的图像怎么会跑到10---20cm处覆盖呢?谢谢解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左边10cm的图像怎么会跑到10---20cm处覆盖呢?谢谢解析一下。

恢复出厂 再不行就是屏了

网友:
直接找保修

网友:
断电重启和恢复出厂,看是否正常

网友(2019-05-14):
1、这个妥妥的组装机
2、看现象是屏幕问题,但是其实很有可能是主板问题。
建议换主板试试看

网友:
故障与屏幕无关。检测主板各电压输出是否正常,电容易漏电,无容量。仔细检查。

网友:
屏参不对,好久没做这个了,不过还是爱好

网友:
装个当贝桌面   再进入显示调整即可    还不行可进入工厂调试模式

网友B(2019-06-16):
比例 调为标准 或满屏  试试看

楼主(2024-03-10):
引用 网友B:
比例 调为标准 或满屏  试试看

已修好了。断Y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