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褥子热丝尝试热割薄塑料板

楼主(2019-04-12):
找一段废弃的电褥子发热丝,去掉外皮固定在铁架上

实测一段20cm的发热丝冷态电阻14.8Ω左右

一端鳄鱼夹固定,其实应该是后面图中固定的较好。本图是扯断了应急使用的。

发热丝头端保留一段外绝缘皮系到金属杆上。

另外一端也是

工作电流700ma左右,可见这段电褥子发热丝热态电阻增大到20Ω左右。同时电褥子发热丝还变长些。

在塑料板(2mm厚的老录像带盒子,太厚了效果估计不好)上画好线和发热丝重合后开始上电加热

不到1cm见方的小块塑料板更是便捷

切割面对比锯口还是很整齐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A:
楼主的睿登壳子是一锤子买卖嘛?亚克力胶水粘住后再想打开有点难度了,除非粘的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睿登壳子是一锤子买卖嘛?亚克力胶水粘住后再想打开有点难度了,除非粘的不结实。 ...

底壳还没上呢,看到螺丝孔了吧。。。

网友:
电热丝切塑料需要温度高些,也比较慢。

网友B:
偶都是用美工刀的,好累人

网友:
看起来切得很整齐,学习了

网友:
这个切割的很顺啊

网友:
我就静静的看着老哥在那给什么玩具絮窝……

网友:
这个温度有点低,用电炉丝快

网友C:
楼主你的这个底座很眼熟啊!会计订帐的电动订书器吧?

网友:
磁带盒子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这个底座很眼熟啊!会计订帐的电动订书器吧?

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我都是用锯片慢慢弄的,用电热丝怕味道会很大。

网友:
前几天也用电热丝切割,做了个盒子

网友:
好紧凑,电源外置就是线乱,电源内置就是体积大

网友:
这个值得推广

网友:
厚料容易重新熔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都是用美工刀的,好累人

原谅哥不厚道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