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上级路由中隐藏自己的路由器?

楼主(2019-04-12):
用腾达NH326(BCM5357CO+1M+8M)中继的时候,上家路由会显示出我路由器的名字Tenda。
请问改自家路由固件的什么地方,才会让上家路由显示其为另外的名字,或者显示不出名字?
这两天在研究修改CFE,想把这个固件移植到斐讯FWR706上使用。
因为MH326中继是WISP,还支持中继中文SSID,支持特殊字符的密码,设置还非常简单。
FWR706现在刷的Tomato.Tomato中继设置繁琐。

补记:研究了一天,学会了在CFE里改MAC和VLAN,
感觉相比于AR\QCA\MT的breed,CFE太难懂了!

网友A:
楼主免费的午餐吃上瘾了,还上论坛问这种问题脸皮够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免费的午餐吃上瘾了,还上论坛问这种问题脸皮够厚的!

钓胜于鱼。字数

网友B:
我用中兴的路由器刷的腾达的固件 上级路由器显示中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中兴的路由器刷的腾达的固件 上级路由器显示中兴

我清空了NH326固件的NVRAM部分,上级路由还是会显示tenda。不知道是不是固件CFE部分的某个地方固化了路由器的型号和名字。固件里可以改的只有CFE和NVRAM明文部分,中间的Firmware没办法改。

网友C:
有改路由名称的功能吧,改了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改路由名称的功能吧,改了就变了

NH326设置界面没改路由名称的功能。有个复制MAC功能,中继模式下不能复制。

网友D:
路由器的名称改成手机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由器的名称改成手机的型号

NH326设置界面没改路由名称的功能。

网友:
华硕固件具备这种功能,下级路由不管链接多少中端,上级路由只显示一个匿名,感谢我吧

网友:
还有就是我一般都隐藏了 ssid,下级路由 都是 斐讯刷的 k1 1s 2 2p 都没问题,上级路由试过 水星 tp 极路由  艾泰

网友:
剪断网线 啥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
换个非腾达的路由器

网友:
上级路由是根据MAC地址识别的路由品牌,该MAC地址就行了,
进一个办法,你看名字那后面不是有一个修改按钮吗!自己改呗

网友:
我是  小米路由器 无线桥接上级路由  隐藏SSID   然后上级路由里面压根什么都没有  不管你下级连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