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双炮连发——N230的四网口小主板DIY软路由

楼主(2019-04-12):
淘了两张N230的四网口小主板,网卡型号8111,用亚克力做了外壳,内存二代1G,CF卡1G。
一个小风扇比较吵,拆了直接上9cm风扇,杜邦线接USB针供电,孔位有点不准,又手钻加工跟狗啃似的。装了一个带绿灯的开关键,通电就开机,也很静音。

一个通电不开机,装了个电子狗,加个8015风扇,没有VGA口,有条排线接VGA,用胶布贴在了外壳上,壳子是上个做的时候用的,忘记这个没VGA口和多个com口了,只好拆掉了COM的外壳,然后手钻稍微了一下。

都装了爱快系统,跑跑家庭的电信300m宽带还是绰绰有余的。

网友:
高手,这个是高手。这个是高手!

网友A:
功耗多少呢?主板单价?我也想弄一台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多少呢?主板单价?我也想弄一台玩

功耗应该也就10多W吧,看最近矿坛上又有有卖的。不过我以前买的更便宜点。

网友B:
关注功率,100+买咯个有线的路由器用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功率,100+买咯个有线的路由器用着呢

功率往死里用也超不了空调的,放心吧,夏天空调一天开到晚,那才是耗电大户。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楼主方便PM一下购买方式吗

楼主:
电子狗就是插usb上,再接开机按键,关机或者usb没信号就会模拟点一下开机,实现来电就开机。

网友C:
楼主可以P M一下购买板子的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P M一下购买板子的连接吗?

百度怒独僧,然后矿坛搜索软路由。

网友D:
请问图纸是怎么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图纸是怎么生成的?

cad画的,画完了找马云家的人给你切好快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图纸是怎么生成的?

对了,画之前要手工用尺子量,小学门口三角板直尺套装。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子狗就是插usb上,再接开机按键,关机或者usb没信号就会模拟点一下开机,实现来电就开机。 ...

一般主板的bios都有设置来电开机的选项的

网友F:
家用,还是lede好用,爱快适合公司用。
lede可以科学冲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家用,还是lede好用,爱快适合公司用。
lede可以科学冲浪。

科学冲浪也没啥用,你家用还让家里人去看国外的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主板的bios都有设置来电开机的选项的

有的,但是不管用,风扇转,不开机,只有用atx电源才有作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科学冲浪也没啥用,你家用还让家里人去看国外的那些?

还有去广告,很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去广告,很多功能。

360浏览器+冰妹妹去广告插件+油猴脚本,度盘直接下载,购物比价,各大网站VIP直接看。你lede能让我看v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