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动板手拆修坏零件用

楼主(2019-04-12):
大艺电动板手只用不养,“年久失修”,两台不转,一台会自己点动,拆开修理修理,拆的过程就算了,看这一地,三台,不转的一台和点动的一台是开关问题,拆开关擦试一下就好,一台不转的是电路板坏了,还有一台给大车压扁了,废了,看了下也就开关能用!
最终修好两台,压扁这台收了开关,拆了漆包线和转子当磁铁用!

楼主:
还别说,这转子的磁性够强,很不错,就是轴承还没拆下,整个用着先

网友A:
被车压了,真够惨的

网友:
楼主的鞋亮了

网友B:
可惜了,还是个无刷电机来的

网友:
无刷的,还没有玩儿过!

网友C:
+1,解放绿啊,近10年已经很少见到了

网友D:
还是无刷电机啊不错啊磁铁应该是钕强磁,被车碾压的好惨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别说,这转子的磁性够强,很不错,就是轴承还没拆下,整个用着先

看来得必备二爪拉马工具,最好有螺丝锁紧拉马爪子。好像万宝至有刷电机轴承内经松配合,nidec无刷电机全是紧配合为了以换代修。

网友F:
还是无刷的,不错,救回两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车压了,真够惨的

被虐待了!惨不忍睹

楼主:
一直都在有穿,还是不错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还是个无刷电机来的

确实,还是不错的,但已经非常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无刷的,不错,救回两台。

还有一台,电机是好的,应该就是主板那有问题,也还是能救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无刷电机啊不错啊磁铁应该是钕强磁,被车碾压的好惨啊

惨不忍睹,只能拆了找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解放绿啊,近10年已经很少见到了

我可是经常在穿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得必备二爪拉马工具,最好有螺丝锁紧拉马爪子。好像万宝至有刷电机轴承内经松配合,nidec无刷电机全 ...

早就想备个拉马了,一直没下手,看来得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