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华为HW-050200C01充电头

楼主(2019-04-12):
拆型号为HW-050200C01的华为充电头
一个华为充电头,输出5V2A,烧得比较厉害,外壳都能闻到焦糊味,拆开来看一看。

白色的外壳,修长的体形。

这面有型号参数,写有开关电源适配器字样。

USB插座处焦糊一片。

暴力拆开,里面都被熏黑了。

抽出板子,正面看上去还不算差。
堆料饱满,有白胶固定变压器,两颗固态电容等元件。

反面黑乎乎一片更是熏得惨不忍睹。

水洗清理一下后,这样看上去舒坦多了。

正面两颗并联的艾华高压滤波电容,一颗已经爆浆。
奇怪的是这颗电容不是从顶部爆开,整个被熏黑的板子应该都是它的杰作。

20D的NTC已经开裂。

跟NTC串联的保险肯定也挂了,烧得这么厉害,不知经受了多高的电压。

副边看上去倒是没受什么损伤。

两只Y电容。

固态电容边上这个位置的元件我以为是个整流管。

固定白胶挡住了看不清,只好拆下来看。
这是一只45A耐压60V的N沟道MOS管。

来看反面,原边一片狼藉。副边整流管位置经受过高温。

原边PCB板多处铜箔熔断。

贴片整流桥没测应该也坏了。

中间一颗芯片型号SC1229K1,跨接原边副边。
找不到这颗芯片的PFD详细资料,有介绍说此芯片内部集成650V的MOS管,同时设计有同步整流和反馈电路。
它在华为充电头中比较多用。

总的来说,这款充电头的做工应该是不错的。烧得这么惨,可能在某些地方设计有缺陷,
也可能元件质量有问题,这些不是我这个电子小白能够搞明白的。
谢谢大家观看,完。

网友:
那MOS管就是同步整流用的
牙膏还没送来呢

网友:
是跟楼下组团来的吗?

网友:
华为的这款充电头确实不行,我朋友的也是充着电炸了,usb接口都熏黑了,据说用了半年不到,真辣鸡啊

网友:
我也有这款,就是那个同步整流的mos烧了,主板上面找到一个参数不太合适的换上,结果空载正常,充电一会就保护了,mos发烫厉害,因为找不到合适的mos就放着吃灰了

网友:
这个可破相了~

网友:
居然烧这么厉害

网友:
看到东莞达宏电子,一切就了然了

网友:
你这个真的比我的烧的还惨啊,估计是设计或配件有问题,等米下锅

网友:
感觉像MOS过热引起连锁反应

网友:
市电高了或者是主滤波电容质量不好,不是耐热差就是耐压低导致爆浆漏液进而造成大面积损坏。

网友:
好像缩水了,我拆的那个整流mos是U125N06A:lol:

网友:
谢谢分享。。。。这是非洲原装的吧,都黑透了。。。。。

网友:
还好没有殃及池鱼,祸害到手机

网友:
华为充电器一般是赛尔康、比亚迪等代工,同时也会找达宏这样的杂牌军代工;有时甚至会省略代工厂名称(杂牌到都不好意思提及),直接写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制造。

下面这几个都是华为原装充电器,可以对比一下:

网友:
看来还不错啊。只是怎么会坏了呢?

网友:
烧的太历害,扔了吧。。

网友:
分析详细,烧的真够惨的

网友(2019-05-17):
我刚拿到5个 一个是比亚迪 两个是宏达 两个是什么不记得了
看起来是全新的 但全部没输出 1.1元一个买来的
不知道为啥 难道设计有缺陷吗?
插座引脚都没划伤 确实是新的啊 费了半天劲才拆开一个

网友:
以前有一个5v的是比亚迪代工的,后来买的是赛尔康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