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测绘雅马哈充电器部分电路图 顺便做个电动车充电电压电流监测的玩具

楼主(2019-04-12):
前一段时间电动车充电时闻到有点焦味,用功率插座测了一下功率竟然高达147W,看了一下充电器外壳写着48V12ah  59V  1.8A,感觉不太对啊,功率大约110W之内还差不多;于是想弄个监测充电电压电流的玩意,大概类似于usb监测仪那样的看看电流到底是多大。

找了个闲置的看着貌似强大精度一般般能凑合着用的表头。由于表头量程是0--36V  0--5A,所以要改一下电压量程,电压改到0--75V,电流没不用改了。配上一段电缆,品字插头插座等,焊焊连连 这就凑了一个电瓶充电监测的玩意,感觉还挺好的。

本来原装的充电器不充电了才买的那个标1.8功率却达147W那个,因为有焦味就没敢用,又把闲置的雅马哈原装充电器拿出来修了一下,并画了部分电路。充电器比一般的高级点,有防反接(BT151),充满断电?(25N06场管)。这个充电器背面上了漆,测量还是比较麻烦的。

本次只测了原装的充电器,那个标着1.8A输出147W的被拆了,想研究一下能不能电流改为1.8A左右,等下次再测。

这个是雅马哈48V12ah 充电器部分电路,忘了拍充电器内部图。

监测玩具制作与测试

网友A:
好高级的功率表,大神自制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高级的功率表,大神自制的嘛?

我可没那个能力,只会拆修点简单的

网友B:
这表功能蛮多的也,想必不便宜
牙膏不够,再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没那个能力,只会拆修点简单的

嘿嘿,电源图纸已收藏,我测输出电流就是买的9.9包邮的那种数码管双显,精度太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功能蛮多的也,想必不便宜
牙膏不够,再等等

功能挺多,精度不行,枉费了这么好的屏与单片机,不过改成测充电器的玩具足够了。

网友:
哈哈,小表头不错啊

网友:
很强大,看起来精度不错

网友:
我只注意那个表头了

网友:
跑电路还是挺累的

网友:
原装的用得放心!安全最重要啊!

网友C:
        表不错,哪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不错,哪撸的

表头隔壁撸的有两年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