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奇怪的水龙头漏水现象

楼主(2019-04-12):
半夜暴雨,起床关窗。

厕所3个水龙头有2个不停往下滴水,甚至形成小水流。关住都没用。

说它水压太大吧,打开后水却比平时要小多了。 全开一个水龙头释放压力吧,另外2个水龙头还是漏水。

说它气压太大吧,打开又不见喷气声,没发现气流。 平时停水后再来水,开水龙头都是哧哧声吓人。

关掉前面的球阀,还是漏,稍微小了点。

早上已恢复正常,过后一直正常。

网友:
很像电热水器没装放气阀原理差不多

网友:
我推断还是水龙头漏水。看似关紧阀芯还是有漏。

网友A:
水龙头阀芯磨损大了以后 水压越小越漏水的

网友:
只能换阀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龙头阀芯磨损大了以后 水压越小越漏水的

那么把前面的球阀关一半,可以测试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龙头阀芯磨损大了以后 水压越小越漏水的

这是个啥原因呢?没听过这种说法

网友:
这是水龙头使小性子呢!建议严刑拷打,还不行就灭了它。

网友:
水气混合,有大量小气泡在水中。
解决办法:进水装自动空气放空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龙头阀芯磨损大了以后 水压越小越漏水的

有可能是你说的这个原因。试了一下把前面的球阀关闭,再开启一点,有一个水龙头缓慢滴水。 不过始终模仿不了那个情况。

应该是一种水压高但流速慢的罕见情形,有点像摩托车挂一档。

网友:
我遇到过一家的阳台洗衣台水龙头,关得好好的。只要是厨房水龙头,厕所开水,都要漏。换了阀芯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2019-05-30):
水压高流速慢??你让消防车灭火枪情何以堪。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把前面的球阀关一半,可以测试这个?

关球阀,管道压力不变,测不出来。

网友:
不管什麼現象,只要龍頭漏水,就是閥芯磨損,換了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