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日立交流110V无刷电批HITACHI WH12VE拆解后求助

楼主(2019-04-12):
打黑演示可以运转的,对日立工机一直有好感,到手后眼看着是110V电压,贱手贱手贱贱手还是误把电源插在了220V上面(跟110V插头距离不远),于是轻微转了两下就没有动静了现状:插110V电,没有任何反应。控制板、灯、电机都不运转。我在想,如果底下的部分是变压到直流的话,如果是烧了下面的变压部分,配件估计也很难找到。能不能直接改成一个直流插电池的电批呢?

拆吧,反正打来也是为了拆

日本原装的,做工挺好。只是对于电子基础薄弱的我来讲,只能清洁、黄油....最多焊接一下脱线啥的。大神们帮着看看哪里的问题?能够帮助修理好的,包邮赠送一套16件组合威克士的钻头和起子如何?
附上某宝同型号卖家的一些说明,供参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23aa51f21MORZk&id=553019950587&ns=1&abbucket=10#detail

送:

网友A:
改成电池的话,好像转速和扭力不够,需要用ZVS等可以输出100V的大功率升压电路。

网友B:
扣胶扣怕了,,之前修高文后级的模块,,加起来的时间超过24小时拆了模块的散热器壳下来,,

网友C:
先把胶全剔干净再慢慢量 吧,但愿有保险管。高压无刷控制板被高压打坏,维修难度有点大。我手里的100V直插电批,所用的电机是没有降压,直接镇流就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电池的话,好像转速和扭力不够,需要用ZVS等可以输出100V的大功率升压电路。 ...

我看它开关控制板上写着:DC5V2mA,以为到这里就变压到直流5V了,但是想想也不可能5m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扣胶扣怕了,,之前修高文后级的模块,,加起来的时间超过24小时拆了模块的散热器壳下来,, ...

我是扣了也不会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胶全剔干净再慢慢量 吧,但愿有保险管。高压无刷控制板被高压打坏,维修难度有点大。我手里的100V直插 ...

还挺喜欢这个机子的,舍不得啊

网友:
就将计就计

网友D:
电源部分问题,一般情况保险柜或保险电阻坏了。要实际的检查才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部分问题,一般情况保险柜或保险电阻坏了。要实际的检查才知道的。

...

可以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