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X拆解』爱度蓝牙音箱修复充电口

楼主(2019-04-12):
『X拆解』爱度蓝牙音箱修复充电口
刷单中奖的,也是我遇到音质最不错的音箱之一

巡视了半天,没有螺丝,以为藏在脚垫下,实际假的。

立起的时候的脚垫,也是没有

塑件翘起,也是没有。。那就应该都是卡扣状态了。

另一边带音量调节和按键的,揭开音量调节口,貌似有下文

再把塑件撬开,电路板出现了

再翘喇叭面盖,原来重点在这里

卸下螺丝,内部就出现了。

用的是锂电池,好评,这种电池好匹配。

另外一面,喇叭,用的还是防磁磁钢喇叭?MYD,玛雅蒂?

为了保证音质,还用泡沫胶捆住出线口,防止漏音

现在看功能板

蓝牙模块?不知道好不好

功能板上方

功能板下方按键

编码器模块,还有麦克风

编码器背面,看来是双声道,好评~~

八脚芯片

有了热风枪好做事,几下就下来了

然找个新的安卓充电口,重新焊接

充电亮灯

顺便弄个内接的收音机天线,免得插着数据线听广播容易把充电口折腾坏。

然后装好给老同事用了。

网友:
谢谢分享,空间很紧凑啊,木牙膏了,帮顶先

网友:
看起来质量不错啊

网友:
能把刷字去掉吗!

网友:
被暴力插坏充电口

网友:
外形不错,就是塑料壳模具有点粗糙

网友:
好像只是通过二极管充电的

网友A:
没有被动辐射单元,差评

楼主(2019-06-13):
引用 网友A:
没有被动辐射单元,差评

啥是被动辐射单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是被动辐射单元?

就是一个喇叭振膜,没有线圈和磁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喇叭振膜,没有线圈和磁铁的

哦,那个我知道,我拆过一个索爱的,就是四个喇叭,其中两个是假的。

网友:
还是修复电钻电批有意思!

网友:
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网友(2021-05-31):
我爸的那台我改成了TYPEC充电口,电池换成3200的

网友:
比我买的PISnet的差了点,,我那个是2个4欧姆10W的喇叭。

网友:
编码开关调音量不错,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