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又一个被时代淘汰的产品-税控读卡器

楼主(2019-04-12):
老早就被淘汰不用的税控读卡器,还是大唐出品的,分量十足,还是当初产品讲分量的时代产物。
看图吧,也不需要文字了

密密麻麻的零件,现在一个U盘就搞定了

网友A:
黑盒子里面是啥,砸了大家开开眼
当年为了这个玩意,财务还得专门淘换个老爷电脑才能用,2010年的东西了,还要设计成com口,放2000年还差不多

网友:
那么大块电池有啥用

网友:
灰颜色的盒子不错,买升降压板,和电源适配器加电压电流表头后,可以做一个可调电源。里面电路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盒子里面是啥,砸了大家开开眼
当年为了这个玩意,财务还得专门淘换个老爷电脑才能用,2010年的东西了, ...

黑盒就是插ic卡的地方

网友B:
这么“高大上”的东西居然没有防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大上”的东西居然没有防拆

新税控盘接口坏了我拆开换,直接看到防拆的检测开关,心想完了必须跑税务了,结果焊好后装好,直接能用,,,,

网友:
现在是金税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