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家小天鹅洗衣机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怎么修啊

楼主(2019-04-12):
我家小天鹅洗衣机出现这种情况,刚洗衣服,突然停了,门也不能正常打开,是什么原因,怎么修啊,是否要换主板,还是程序出问题咋弄

网友:
小天鹅我们科室有两台,两年基本上就得换新了。这次直接要求买松下的洗衣机。

网友:
程序问题了,洗衣机电脑版都是防潮灌胶的,程序也找不到更不好刷。估计只有更换电脑板了。

网友:
故障锁死,,拔电源,,手动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