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哪位给推荐一款性价比好的锂电手钻

楼主(2019-04-12):
我不了解电池手钻,不知道对于家庭偶尔用,是否需要。目前有个市电的电钻,有时候感觉用起来不方便。

哪位给推荐一款
要求:
能应付日常家居拆装,钻孔
有正反转,有调速
有扭矩调整?(不知道是否必须)
锂电,充电式
品质中上,价格不太贵(具体价格范围我没概念)

谢谢了!

网友:
买洋二吧。价格便宜品质中上。

网友:
家用米沃奇M12够了 螺丝 木头 一般墙面都行

网友:
家用虾牌什么的不超60的就够用了,牛皮纸包装单电。

楼主:
谢谢几位!我去翻翻tb看看这几种

网友:
虾排最便宜的那个就够用了应该不到50

网友:
12v电钻,中上等,我理解的价位是400-600元,两电一充套装!

闲着没事,多写几句
夹头尺寸:有10mm夹头和13mm夹头,夹头大,可以夹粗一些的钻头,所以建议买13mm夹头的;
扭矩:12v电钻扭矩应该在30NM以上,低于这个扭矩,那就是没多大劲的代名词;
转速:锂电钻不同于220v电钻,转速比较低,一般是1300-2000转居多,而220v电钻,转速大多在2000转以上。买锂电钻转速最好别太低,1700、2000为佳,低于1500的不太建议考虑;
电池:最好是动力电芯如三星、松下等,容量最好2.0ah或以上;
造型及重心、手柄握持感:这个因人而异,总之,可以直立放置不倒的,重心一般比较居中,长时间使用不累,另外就是手柄粗细,细的一般比粗的好,拿着舒服一些;
同心度:有人说这个有点矫形,我不以为然,同心度好的电钻,说明内部用料可能更好,装配工艺可能更细致;
电机的有刷和无刷:无刷是趋势,省电?力量大?或许吧!不过无刷的缺点就是贵,而且配件难觅,配件贵,不好修;
品牌:电钻是最常用的工具,各个大品牌的电钻都不错,唯一要注意的是,要考虑电池兼容性,以后可能还入别的同品牌工具,电池和充电器要是统一的话,不仅节约开支,收纳管理也更便利!

锂电工具,电池比较贵,如果以后还玩别的工具,那么可以学习如何diy电动工具电池,考虑到电池壳购置的便利性,可以优先考虑博世、米沃奇、牧田以及东成、威克士品牌,这些工具的电池壳,闲鱼上找二手的更容易一些。大有电池慎重,有加密!

说了一大堆,呵呵,纯属闲着没事瞎写。

网友:
如果楼主不喜欢或者不善于动手,三四十元的就别推荐了。主要是电池不行,可能很长时间不用,但需要用的时候往往电池就玩完了。

网友:
锐奇7212符合你的需求。很多人都在用这款。

网友:
大有、worx、博世、牧田、日立都可以的。

12v就差不多够用了。

网友:
上米沃奇2404吧  轻便有劲

网友:
楼上都是有米的人,不过说的都在理。永远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我手头充电钻十几个了,最贵的单机不超过200,便宜的几十一套。现在用的最多的是图片上的这个紫润的,因为它带水平仪,打孔时可以辅助防止打斜,当然它的电池不好,我用的已经改好的两块电池,换了保护板和电芯,还加了均衡板,也没花多少钱,效果很好。所以想少花钱又有功夫精力去折腾的可以买便宜的,否则就买贵的好的。

网友:
大有5282~~~~~~做工好,不算太贵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建议!

我看过以后,原来我对“中上”这个定位和各位专业人士的差距较大,我来到这里才发现500元的只算中等

所以,一是使用频度比较低,不想投入太多。二是本着自己多折腾的理念,我还是先买一个入门级的产品(虾牌、紫润)用用看

网友A:
首选大有5262,单电300出头,做功、电池、充电器都可以用很多年。
如果还贵,小强,大有同一集团的低端系统,大约便宜100,
至于鱼虾蟹牌子的,那是玩具,不要入浪费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选大有5262,单电300出头,做功、电池、充电器都可以用很多年。
如果还贵,小强,大有同一集团的低端系统 ...

家用买那么贵的感觉有点扯淡,100左右16.8v的就不错了,电机保三年,电池一年换新,电池过了一年坏了再买一个新电池也就3、40元又是一年换新,但是一年换新的电池绝对能用超过一年没问题。所以你花几大百买个那样的家用,觉得没什么必要。实践证明现在国产的质量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昨天有人发帖,大有正在搞活动,我看这个也不错,不太贵,而且带冲击,质量上应该用得住,省的以后折腾了。

网友:
这个还可以。
咸鱼现在买17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用买那么贵的感觉有点扯淡,100左右16.8v的就不错了,电机保三年,电池一年换新,电池过了一年坏了再买 ...

5262,一电一充一箱300出头贵??
便宜一点的小强,一电一充一箱200出头!!
国产品牌的东成、博大也是这个价

300出头,这个在这里是入门级好不好,大虾们用的都是500出头的